步科MT4300C两个PLC配方上传和下载叠加在一起怎么不行呐?

楼主(2012-02-03):
步科
MT4300C
给两个PLC通讯
把两个PLC配方上传和下载分别叠加在一起怎么不行呐
只上传了和下载了一个PLC数据!在前面的下载了!

分开行

网友A:
配方中LW9000很有作用,检查检查这个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配方中LW9000很有作用,检查检查这个 内容的回复:

具体说明下!

楼主:
自己想想

搞定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想想搞定了!呵呵

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C:
说出来学习学习啊。。。。。。。。。。。

楼主(2012-03-08):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回复内容:自己想想搞定了!呵呵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啊

分别两个用  数据传输元件   上传和下载   再用个多状态切换开关 用上LW9000  索引

注意的是 如  一号站 储存 地址RW0到RW200!那2号站就从RW201以后开始!避免重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