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人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2-02-03):
PLC型号为DVP32ES与人机界面(DOPB04S211)通讯时,只要人机界面上有按钮或输入框的读取地址是PLC里的地址,如M1、D1、Y1等,屏幕上就会显示“通讯错误6  写入错误 命令无法执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需要在系统参数里通信中把默认的链接方式Q-LINK修改为DVP-PLC

网友B:
1楼说得对,照着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C:
台达人机的默认控制器选项,为啥不能是DVP-PLC?一不小心就“吃药”了。

网友D:
你说的通讯应该是COM1端口的  ,一楼说的对,在通讯设置里点下COM1,然后点添加,添加Q-LINK,然后再把Q-LINK下面的属性,什么波特率了,停止位了,这些改下

网友E:
台达触摸屏上操作直接控制PLC的输入点X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即不能对输入点直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