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不能设置XY曲线

楼主(2012-02-03):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最新版的EB8000,想做个XY曲线,可是XY来源不能设置成HMI 只有PLC的  从官网上下载的视频上却可以,是我哪处没弄对啊!谢谢了。

网友A:
XY曲线中的读取地址先选择“local HMI”,下面的地址来源默认的就更改为触摸屏地址了

网友B:
专业代理-威纶通-触摸屏、派维Proview触摸屏、变频器、PLC、三菱、西门子等工控产品,价格合理,服务周到,诚信为上。有需求者QQ(453813303)、电联(15150533502)!

网友C(2012-04-21):
您的好伙伴,台州同汉

Mob:13957649641 Mr.Tao

网友D:
你在系统设置里面添加PLC 再做选择啊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