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粮仓的料位用什么测量比较好?

楼主(2012-02-03):
  现有几个高25米的粮仓,用传送带往进加粮食,用什么料位计测量 才能保证粮仓不会溢出来·······

网友A:
很多了,可以用电容式的,电阻式的,还可以用转动式的。(当材料快满的时候就会卡住你旋转的东西,就断路了。)很多很多。

网友B:
这样的传感器太多了哦,根据场合,灰尘大,建议用超声波传感器,不受灰尘干扰,测量准确,

网友C:
方案很多,主要是看你的资金要求了,便宜的可以选择阻旋式的,贵的可以选超声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灰尘大,建议用超声波传感器,不受灰尘干扰,测量准确......

挖坑搬井盖,害人你真中~~~~~~~~~~~~~~~

嘿嘿

网友D:
水泥罐仓上,一投料扬尘,超声波也误报,雷达也误报,,,那个欢实!

所以去年5、6月份光景,

北京一郭工,才会追着俄,给他开发,对粉尘无动于衷滴压强法料位计

现场照片

               .

网友E:
还是用超声波的料位计比较好!如果要监测仓位有没有溢出,可以再加一个倾斜开关,作为硬件闭锁,提高可靠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水泥罐仓上,一投料扬尘,超声波也误报,雷达也误报,,,那个欢实!所以去年5、6月份光景,北京一郭工,才会追着俄,给他开发,对粉尘无动于衷滴压强法料位计。  现场照片                .

测固体颗粒物也行么???------------好像不错啊!!寿命如何?

网友G:
25米高啊这个储罐容量不小,其实有经验的工人装满储罐所用多少时间经过几次都是有数的,因此通过时间计算就差不多,话说偶厂的改性沥青储罐由于使用了雷达液位计,现场的浮盘液位计缺少维护大都损坏,在进料和搅拌以及卸料装车中雷达常常失灵,在偶们维修或者修不好的时候,工艺人员就是通过时间和前后的进出物料来推算储罐液位高度的,推算的误差不是很大顶多半米作用,因此还没有因为液位计失灵造成猫罐事故的。

记得去年春天托利多称重仪表厂家来人调试一套反应釜称重的时候说过,其在一个厂子里推广使用的称重模块装在了储罐高度20多米的装置上,偶问其精度和最小显示千克数,其说这个厂子里的称重不需要准确的数值,只要一个趋势和大体的重量范围就可以了,20多米的储罐工艺人员不会在乎几千克的重量的,呵呵,不知楼主可否使用称重模块。

网友H:
可以在入口皮带机上安装一台电子皮带秤,根据糧仓容积乘以粮食比重可知满仓粮食重量,用皮带称称累计重量,当累计满仓的百分之95(可自行规定)时,停止皮带机运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测固体颗粒物也行么???.......

可以滴,麦子、稻子、矿砂、煤粉、,,,统统木有问题鸟~~~~~~~~

恭祝通讯网2012,2012倍发发发,发 大 财 ·····

网友I:
采用阻旋式足矣,或可考虑射频导纳料位开关也行。

网友D:
如果仅需要用个开关做高限控制?

那嘛

俺村小虎——插投入式压强法智能料位开关尘沙漫天都不怕,接点不抖信号稳,还支持双高限联锁,还省电省钱儿

毛爷爷要是再活一回呀,准会发语录,表扬它:燎_扎_日_太_咧~~~~~~~~~

.

网友J:
什么叫压强法料位计呢?

用VEGA的雷达或者超声波都行

网友D:
1、压强法就是舌,通过测粉固体自重产生滴压强,搞定料位高低鸟~~~~~

2、雷达、超声波?

     VEGA?

     VEGA是个洋蛋货对吗?

     扬尘一大,这洋蛋货滴测值,能不胡球蹦跶吗?

     求真相

3、再舌呀,俺2千、3千小元搞定搞拽滴事儿

     花个2万3万?请个VEGA洋蛋货,它中不中鸟?

     再求真相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水泥罐仓上,一投料扬尘,超声波也误报,雷达也误报,,,那个欢实!所以去年5、6月份光景,北京一郭工,才会追着俄,给他开发,对粉尘无动于衷滴压强法料位计。  现场照片                .

不知道怪话二王能不能把你的产品的详细技术特点说说,对于颗粒状的物料,你在什么位置测量压强?怎么保证准确,没有误差,你知道这个是防溢出的,就是说要加满但又不能溢出,如果测量偏差大的话,不符合要求。

网友G:
依照偶的看法,直接在距离灌顶的地方焊根泄流管线即可,当有粮食留下来的时候证明就满了,或者再起安装个什么仪表能够检测的比如麻雀、老鼠之类的,看到粮食就着急,哈哈。。

网友G:
呵,二王的产品不错,楼主不妨试试,只是可能回扣少,没有多少油水可赚。

网友J:
引用 网友K:
1、压强法就是舌,通过测粉固体自重产生滴压强,搞定料位高低鸟~~~~~2、雷达、超声波?     VEGA?      VEGA是个洋蛋货对吗?     扬尘一大,这洋蛋货滴测值,能不胡球蹦跶吗?     求真相3、再舌呀,俺2千、3千小元搞定搞拽滴事儿     花个2万3万?请个VEGA洋蛋货,它中不中鸟?     再求真相               .

你用过VEGA吗?就这样说..
有些企业不差钱,就是不愿意买国产小厂的几千元的货,而选择国外大品牌的产品,没有为什么,这就是事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你用过VEGA吗?就这样说..有些企业不差钱,就是不愿意买国产小厂的几千元的货,而选择国外大品牌的产品,没有为什么,这就是事实!......

1、呵呵,,,  俄木有吃过龙肉鸟~~~~~~~~~

     俄见过旁人画龙

     见龙见多鸟

     会不会画龙,都不重要鸟

     龙嘛,核心特征,就是木有人型鸟

     所以

     俺是听龙想型儿

     VEGA能不能粉尘弥漫时永不误报那得它洋蛋自我表述呢,,,与俺用过木用过它,无关鸟

2、俺设计压强法料位计,是针对抗粉尘不误报这个事,给出一个低成本滴解决方案

     社会价值取向心理取向问题

     不关俄事鸟

3、人家偏爱挨洋锤、挨大锤,,警察叔叔也不会亮红灯,雷锋叔叔也不会推屁股加力,黑社会叔叔也不会封门

                                                               .

网友D:
1、接着谝谝,,,压强法开关量料位计

2、压强法料位计,用作开关量时,

     例如把上面图中,那个膜片,就是那个黄咧吧唧滴部分,置于罐仓某高位做,用作高限报警

     当膜片受压被埋时,压强会增大超限,这时表计报警,最多可做8级报警联锁,呵呵

     当料位下降,压强下降,表计会逐级解除报警

3、压强法料位报警开关,感压部分不存在可动部件,并采用柔隔离缓冲结构保护传感器,报警部分为智能单元

     它也很好使唤,设个报警值,设个报警回差,就中鸟,,,不需要这样调参数,那样调参数,比狗还难日

     它滴重复报警误差,俄估计接近于0.00000000?

     它滴误报率,俄估计10年80年,或许会发生一回?

     总之俄想不出,

     除咧力、除咧受挤压,啥外界因素,会使它感知滴压强,发生畸变

                                          .

网友J:
引用 网友K:
1、接着谝谝,,,压强法开关量料位计 2、压强法料位计,用作开关量时,     例如把上面图中,那个膜片,就是那个黄咧吧唧滴部分,置于罐仓某高位做,用作高限报警     当膜片受压被埋时,压强会增大超限,这时表计报警,最多可做8级报警联锁,呵呵     当料位下降,压强下降,表计会逐级解除报警 3、压强法料位报警开关,感压部分不存在可动部件,并采用柔隔离缓冲结构保护传感器,报警部分为智能单元     它也很好使唤,设个报警值,设个报警回差,就中鸟,,,不需要这样调参数,那样调参数,比狗还难日     它滴重复报警误差,俄估计接近于0.00000000?     它滴误报率,俄估计10年80年,或许会发生一回?     总之俄想不出,     除咧力、除咧受挤压,啥外界因素,会使它感知滴压强,发生畸变                                          .

压强法只能做到开关量吗?如果我需要连续显示物位信号呢?

还有,无论什么原理什么品牌的仪表都有缺陷,比如超声波测液体,液面不能有波动,不能有气泡,测固体,不能粉尘大,料有堆角等...那我想知道这个压强法开关量料位计的缺陷,或者说什么情况下不能用。我想它应该不是万能的。

网友D:
呵呵

1、压强法料位计,感压元件就是个传感器,,既能做连续量,也能做开关量

2、用作连续量时,

     由于它是,用平均堆积密度,根据压强换算出料高滴,

     所以对于玉米包谷等,计算值与实物料位,不会偏差太大

     而对于粉末状、即压缩性比较强的物料,计算值和实物料位,偏差可能会大一些滴

     但是

     当用质量多寡,来说事料位高低,这个缺陷,就是优点鸟——例如投料水泥一车,料位计测值增加了2吨

     建筑工人常说滴是,罐里还有2吨水泥3吨水泥,,,很少舌罐里还有3米水泥5米水泥吧?

3、用作开关量时,

     由于是在近于零压强时做报警,所以密度引入的计算误差,是接近于零,可忽略滴

4、静压法料位计最大滴优点,就是对粉尘无动于衷,再就是它滴抗电磁干扰能力,比那超声波啥,最少强100倍

5、但是

     料位测控产品,实在太多鸟

     静压法料位计,就个“填缝”产品

     俄都木有拿它,太当回事滴,,大家就拿它当P吧,,呵呵,,

6、含水物料、易板结物料、还有某些腐蚀性物料,目前还不适合使唤静压料位计搞事,,,或许以后能成

           .

网友J:
看来压强法测料位,精度不会太高,而且是接触式的,不便于维护;适用的介质有限,但是很便宜。
超声波和雷达虽贵,但是可以测量多种介质,适用的场合更多,且是非接触式的,未来发展趋势吧,只要以后能把价格弄下来。

网友D:
呵呵

1、“接触式的,不便于维护”?,,,,俄觉得这话,挺怂滴

      为啥?

      因为一呢,选型使唤表计呢,得扬长避短,用其优点

      因为二呢,三天两头误报让人维护滴,那不是表计,那是大爷

      因为三呢,表计滴境界高低,不在于它是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俄看能一回装上,5年8年不维护,才是精品

      因为四呢,,,,,(略鸟)

网友D:
2、对于水泥罐来舌,超声波是个软球耷拉滴玩具货,雷达是个忽软忽硬木有定性滴货,,,所以才会被拆机

     功夫也是钱鸟,

     差钱滴工控人,还是多鸟

                           .

网友D:
3、中国银民,有几头几匹不差钱滴鸟?

4、而今不差钱滴,都是啥物种鸟?

5、千万不要忘记介级斗争鸟

6、5555555555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怪话二王能不能把你的产品的详细技术特点说说,对于颗粒状的物料,你在什么位置测量压强?怎么保证准确,没有误差,你知道这个是防溢出的,就是说要加满但又不能溢出,如果测量偏差大的话,不符合要求。

1、原理简单滴太:重力压强=作用于膜片上滴物料滴重力÷膜片面积滴水平投影

2、对于俺贴滴第一个图,大疙瘩那坨,中间那个浅孔内,就是膜片

3、传感器称重测压吗,料多鸟压强就大,料少咧压强就小,,简单滴象膀胱压大咧,肚肚就鼓,JJ就想尿尿一样

     你舌有啥能比称重测压,更直接、更简洁、更准确滴呢?

4、从称重这点来舌,压强法连续量料位计,叫个压强法质量计,更好一些

     因为对于粉末态物料,例如水泥,还有个上下堆积密度有些差压滴问题鸟,

     单就水泥来舌,

     当卸车下料扬尘,你舌是破雷达三天两头误报空仓或者满仓好呢,还是料位测量误差,有个±5%好呢?

     好不好准不准这档事

     就是得在,吃糠和吃屎之间,做个取舍鸟!

               .

楼主:
谢谢,各位 了。 伙计显笑纳咧!以后有所不懂滴还需要大家子导。

网友L:
选音叉料位开关,经济适用,有什么疑问可邮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