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位置控制的伺服电机可以跑轨迹么?精度上不去么?

楼主(2012-02-03):
请问位置控制的伺服电机可以跑轨迹么?精度上不去么?他的插补周期一般需要多少可以不失真?500Us的么?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你跑圆弧吗?有专门带圆弧插补指令的PLC,比如松下FP西格马,插补周期多少不失真,和你的伺服精度有关系,就是你那个脉冲当量,比如你的脉冲当量0.001um,在x与y轴上都给一个脉冲,就是个对角直线,这个圆弧度如果允许,就是不失真,如果不允许,那就是失真,只有进一步降低你的脉冲当量,直到允许为止。

网友B:
黄工就是厉害啊!!!

楼主:
谢谢前辈 我先跑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