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指令 不能复位

楼主(2012-02-03):
我单位的一台fpxc60r控制器 有时候   会失控  联机后才发现   有一个内部机电器 是用set 置位 rst复位的 复位指令一直接通在那里   被置位的那个内部机电器 还是一直接通在那里  不能复位  只有把控制器 切换到 调试模式  或者是切断电源 再接通电源  内部机电器才会复位

                                                                                                    r20      r20

X1是启动   X5是停止按钮  x6是限位 II是常开  II/是常闭      监控的时候  看着x5 是接通的 ( S )     (R)   下面的蓝色 还是保持着接通状态

           X1        x5               r20
----II--II/------(S)--

            X6                         R20
----II---------(R)--

             X5                      R20
----II---------(R)--

网友A:
查查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方再用这个继电器。

网友B:
地址用重的可能性很大,看看字、双字的地址里使用了

楼主:
这中间继电器 的触点  在很下面只有一个连着Y输出的   没有其他指令了   其他地方也没有置位  整段程序我用查找 都找过了只有4个 R20 上面3个线圈  下面1个触点

楼主:
我想 即使是下面有地址重复 但也应该是 停止复位优先的  x5接通状态 再按任何 按钮都不会动作了  X5一直接通状态

网友C:
从你的描述,就知道你的系统寄存器是这样设置的,对吗?

你没有选中禁止双重输出,所以PLC不报故障

你的程序如上,有这个原因,下面复位了,下一个扫描周期,上面又一次置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中间继电器 的触点  在很下面只有一个连着Y输出的   没有其他指令了   其他地方也没有置位  整段程序我用查找 都找过了只有4个 R20 上面3个线圈  下面1个触点

你说在没有这样的指令了,那么有没有用到WR2,比如

网友C:
建议这样的场合用微分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地址用重的可能性很大,看看字、双字的地址里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这样的场合用微分指令

我加上升沿的 作用和你的微分应该一样 最下面的x8  我的是r20的一幅长开触点  后面没有用到WR2  这个直接是一个 Y输出  不过这段程序的最上面 有一个开管是控制mc00  mce00的

图可能小了点 我家里没有 编程软件 就是在 你的图上 改了一下x0 是控制一个主控继电器mc0 那个继电器是肯定 闭合的 你的 x8 是一个r20中间继电器 长开 后面直接外部继电器输出一个Y0 x8 上面还有若干个程序 x5复位那个下面有一条主控指令结束大致梯形图

楼主:
寄存器选项里面 双重输出 是禁止的 是钩上的   置位和复位指令可以对同一个重复使用的  但是我这点路里面 没有重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地址用重的可能性很大,看看字、双字的地址里使用了

这个什么意思 ? 什么字 和双字?是不是  十进制 20 和16进制 14?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建议这样的场合用微分指令我加上升沿的 作用和你的微分应该一样 最下面的x8  我的是r20的一幅长开触点  后面没有用到WR2  这个直接是一个 Y输出  不过这段程序的最上面 有一个开管是控制mc00  mce00的 图可能小了点 我家里没有 编程软件 就是在 你的图上 改了一下x0 是控制一个主控继电器mc0 那个继电器是肯定 闭合的 你的 x8 是一个r20中间继电器 长开 后面直接外部继电器输出一个Y0 x8 上面还有若干个程序 x5复位那个下面有一条主控指令结束

你开始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我明白你的问题所在了,你用了主控指令,这些程序都是在主控指令有效的时候才执行的,你的主控指令没有得到条件,所以这些指令不能随扫描周期被执行,X5闭合那是读的输入映射,和这些程序执行没有关系,如果你还没有解决,明天吧程序给我看看,`1260887872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正常运行的,那么就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F:
地址用重的可能性很大,还有就是R20多次置位

楼主(2012-04-01):
引用 网友F:
地址用重的可能性很大,还有就是R20多次置位

复位指令和置位指令可以多次使用的    更换控制器 接地 之后好了  看来还是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