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1,,打包出现错误!!!

楼主(2012-02-03):
请问一下,组态王6.51,,打包出现  错误怎么办?????  请大家帮忙,,,,,

\project.pro\project.pro  不存在

在此谢了,,,!!!!!!!!

网友A:
组态王工程打包工具的使用说明

http://wenku.baidu.com/view/8228f9649b6648d7c1c746fd.html

网友B:
这个很简单,你不要被他是组态王就吓倒,和用电脑一个道理,你把下载的文件保存路径填一个不存在的文件夹,错误是一样的,返回上一步,更改打包路径,ok

网友C:
你还是直接安装组态王吧,打包的工程如果用到特殊的控件、驱动,那么必须把这些都打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