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西门子PLC进行脉冲控制输出

楼主(2012-02-03):
        请问各位一个较简单的问题,但对我这个初学者有点难度.如何利用S7-200 PLC进行脉冲控制的输出?比如要设定在30.8个脉冲的时候PLC即有输出控制设备动作,同时要在TD200界面上进行参数的设置.谢谢各位啦!!!

网友A:
这个问题说起来不算难,不过你要说具体一点,你的意思是你给出的脉冲达到30.8个脉冲的时候设备有动作呢?还是反馈回来的。另外脉冲是个为单位的没有0.8个的。至于参数设计其实很简单。

楼主:
谢谢回复!是个频率很低的脉冲信号,频率在1HZ左右,PLC输出是要控制继电器来控制设备动作的,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如果以脉冲个数控制达不到要求,必须要精确到0.1,就是我提到的比如30.8个脉冲时PLC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个频率很低的脉冲信号,频率在1HZ左右,PLC输出是要控制继电器来控制设备动作的,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如果以脉冲个数控制达不到要求,必须要精确到0.1,就是我提到的比如30.8个脉冲时PLC有输出。

为了达到这个精度,可以并且是必需的,增加这个计量范围,比如乘以10,脉冲只有个,没有半个的,呵呵,你扩大范围后就好处理了,比如千分尺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A:
你内部处理的时候先把你需要的数据扩大十倍 一百倍 一千倍 然后就没小数了 也能达到你要求的精度了。

你控制的对象是什么?

既然用脉冲了为什么还要通过继电器控制呢?

能说清楚一点么?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计算发脉冲所用时间,用定时中断然后mov到D中就可以,屏上就可以设置。

网友D:
最简的办法是设计一个10倍频电路将原脉冲信号转换为10倍频率的脉冲信号,因原频率为1HZ,倍频后为10HZ左右,可以用普通输入口对其计数,计308个脉冲即可。

网友E:
脉冲应当是整数或者双整数吧,30.8个,这0.8个脉冲是怎么得出的啊?

网友F:
很难发出你说的那个脉冲,只能扩大脉冲,然后再计算

网友G:
高速计数,然后比较,来控制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流程是这样的:生产线出来的产品根据机速不同比如是每秒一个,每一个产品就有一个脉冲,然后通过传送带出来后转向另一条传送带,在最后的传送带上有一条推杆可以把你设定的产品个数推到下道工序进行处理,所以要设定为小数,是因为推杆是固定的;机速是不固定的;不可能正好将满30个产品推下生产线,有时推杆的末端可能推到两端产品的中央或产品的任一部位,这就造成推杆两端的产品位移或掉下生产线,这就要根据观察看最后一个脉冲延长多长时间推杆动作才不至于将产品位移或掉下生产线。不知各位能否看懂,请告诉小弟解决办法,最好详细一点。

网友H:
不知道你的产品是箱状的还是瓶状的,可以先将产品流放到一匀速的传送带上,再在推杆前一定距离处设置一检测开关,当检测并记数到设定值时,推杆做出相应动作。

网友I:
S7-200本身带脉冲输出呀,可根据使用手册自己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最简的办法是设计一个10倍频电路将原脉冲信号转换为10倍频率的脉冲信号,因原频率为1HZ,倍频后为10HZ左右,可以用普通输入口对其计数,计308个脉冲即可。

网友C:
你能否上传设备图,机械部分能否改动一下,用机械手。

网友A:
.....这个也是用脉冲啊!我还以为你是控制电机的。这个你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计数器,然后外带一个时间计数器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至于0.8个的真没有

网友K:
最简单的就用两个计时器加来控制时间差

楼主:
因工艺限制不可能用机械手,引用13楼老师的想法,采用10倍频就不用PLC吗?我想只采用PLC在不添加其它器件的前提下能否实现?有前辈说过只用PLC就可以实现。各位看能否实行?

网友L:
LZ,是否可以这么做:就是推杆的末端横截面改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当产品刚过的一瞬间计出一个脉冲,然后算出推杆从推出的一瞬间到接触产品的时间,从而保证能完全推动产品而不导致位移!

网友M:
你控制的是步进还是伺服?没有0。8个脉冲这样发的。。。你要就得用倍频换算,使输出为整数。。。

网友N:
我有个问题很同楼主象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用脉冲啊!我还以为你是控制电机的。这个你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计数器,然后外带一个时间计数器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至于0.8个的真没有

就这个了,这个计数器 计时器都是PLC 内部自带的,看你怎么使用而已。你说的不能用发几个脉冲来形容。应该是收到几次脉冲,当达到这个要求的时候做一个动作。你可以用计数器计算30个然后0.8个用时间计算。多调试几次 把时间切到点就KO了

网友O:
好象没说清楚。

网友N:
哦!原来我没对楼主讲清楚,是设备发出的脉冲,PLC接收,在设备发出30.8个脉冲的时候PLC有输出。但设备发出的脉冲也是整数的。是在PLC内部计算出0.8时有输出。请问在PLC内部选用那个指令,求各位详细指教。跪求了!

网友A:
没指令,没现成的,如果你觉得我那个办法不行 请修改机械结构

网友P:
这哪是脉冲量啊,纯粹就是个定时器关系

网友N:
好!我先按21楼EBN 战略军团大侠的办法用PLC中的计数器和计时器试试看,不过我对PLC 指令真得不熟悉,有难题再求教谢谢各位了 !

网友Q:
在你的输送带电机上装一个编码器,然后用编码器的脉冲数来进行定位,输送带的长度固定的,所以对应的编码器脉冲也是固定的

但是为什么要用前面的输送带的信号?你不能在推杆前面多加装一个光电开关吗?直接用推杆前面的开关计数到30下, 就可以动作了,这样是不是更简便点?

网友N:
是玻璃工艺产品,温度太高了,有500度左右,从产品下生产线到进行热处理其周围都无法安装检测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