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plc地址与 modbus 地址怎么对应的?

楼主(2012-02-03):
比如 VDF3040 用modbus访问 地址应该是多少??

M,C,AQ寄存器怎么用modbus访问?

网友A:
去西门子官网下个表格吧,很方便,

网友B:
VD应当没有F吧,VD3040对应modbus的43040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见过这个表格就给个链接吧。。。。或者有的话能发我一份吗?bql_email@163.com

楼主:
对:大话东游关于VD应当没有F吧,VD3040对应modbus的43040地址。 内容的回复:

我是搞软件的,刚接触这些东西,提供给我的通讯地址表就是这样的,我要用的这几个就是VDF开头的,我用串口按modbus格式发 12 04 0B E1 00 04 ac 7e  回来的数据不对,数字量的基本没问题,就是模拟量的地址对不起来

网友B:
模拟量的应当是30001开始的地址。用什么发的?直接和PLC连接吗?

网友D:
000001至000128是实际输出,对应于Q0.0--Q15.7
010001至010128是实际输入,对应于I0.0--I15.7
030001至030032是模拟输入寄存器,对应于AIW0至AIW2
040001至04XXXX是保持寄存器,对应于V区。

看一下S7200的系统手册,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2012-03-22):
引用 网友E:
要更详细的这里,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training/micro

但是v区超过2000字节的地址 就对应不起来了。

网友F(2015-06-25):
这边有一个西门子PLCmodbus地址计算器软件,只要输入PLC地址就自动计算出Modbus地址,很好用的http://www.jx-gongkong.com/thread-8318-1-1.html

网友F:
江西工控论坛有一个西门子SMART/S7-200PLCModbus地址计算器软件下载,只要输入PLC地址就自动计算出Modbus地址,很好用的,你可以去下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