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接线方法

楼主(2012-02-03):
请问大家变频电动机是不是4.0以上都用三角接法45kw和55kw电机应该用三角接法吗?

网友A:
是的,一般大于4KW的电动机采用星形接法,额定电压都是380V,4KW以下为星接220V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也是这样的

网友B:
是的,一般大于4KW的电动机采用三角形接法,额定电压都是380V,4KW以下为星接220V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也是这样的

网友C:
这个角接一般是220V,380V的是星接

网友C:
呵呵,不知道谁误导了谁??????

网友D:
一般在电动机的接线盒内附有接线图,具体可参照相应的电压等级进行连接或采用相应的接法。

网友E:
对:青岛黄工关于是的,一般大于4KW的电动机采用三角形接法,额定电压都是380V,4KW以下为星接220V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也是这样的备注:在今生缘基础上修改内容的回复:

错。4KW以下电机是星接380V。

网友A:
不活啦,这么简单地问题给弄反拉,差点误人子弟

黄工捡了个便宜

网友A:
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是的,一般大于4KW的电动机采用三角形接法,额定电压都是380V,4KW以下为星接220V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也是这样的备注:在今生缘基础上修改内容的回复:错。4KW以下电机是星接380V。内容的回复:

星接时每相绕组电压不是220嘛?

网友E:
对:今生缘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是的,一般大于4KW的电动机采用三角形接法,额定电压都是380V,4KW以下为星接220V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也是这样的备注:在今生缘基础上修改内容的回复:错。4KW以下电机是星接380V。内容的回复:星接时每相绕组电压不是220嘛? 内容的回复:

角接每相线圈还380V呢!!!把那段话看全了。都什么基础???

网友F:
对通用的三相380V电源,4KW以下三相异步电机大都是接成星形,4KW以上三相异步电机大都是接成角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活啦,这么简单地问题给弄反拉,差点误人子弟黄工捡了个便宜

没事的,这里面胡说的挺多的。。

网友H:
美国、台湾的电机不一定像国产电机分的那么清楚,而且不少电机接线盒里连接线端子都没有,就三根线头。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是的,一般大于4KW的电动机采用三角形接法,额定电压都是380V,4KW以下为星接220V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也是这样的备注:在今生缘基础上修改内容的回复:错。4KW以下电机是星接380V。

这个问题还是李工说的对,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一般在电动机的接线盒内附有接线图,具体可参照相应的电压等级进行连接或采用相应的接法。

还是这样保险些

网友E:
我真不敢相信有些人是做电气技术??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是的,一般大于4KW的电动机采用三角形接法,额定电压都是380V,4KW以下为星接220V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也是这样的备注:在今生缘基础上修改

网友E:
    为什么还有人说“星接220V”?小型电机(4KW以下)线圈电压是220V,星形接法用在380V的电源上;中、大型电机线圈电压是380V,角形接法用在380V电源,星形接法用在660V电源(对外壳绝缘要够)。

    星接220V怎么理解?难道是127V的线圈电压?目前中国已经没这种电机了。

网友L:
       正确方法一般在电动机的接线盒内附有接线图,具体可参照相应的电压等级进行连接或采用相应的接法。不要随便改换接线方法,要不就会烧电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是的,一般大于4KW的电动机采用三角形接法,额定电压都是380V,4KW以下为星接220V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也是这样的备注:在今生缘基础上修改内容的回复:错。4KW以下电机是星接380V。

咱两个说的意思一致哦,只不过,你说的是4KW以下的电机,我说的是大于4KW的电机。

欢迎拍砖,只为寻找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M:
网友E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是的,一般大于4KW的电动机采用三角形接法,额定电压都是380V,4KW以下为星接220V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也是这样的备注:在网友A基础上修改内容的回复:错。4KW以下电机是星接380V。咱两个说的意思一致哦,只不过,你说的是4KW以下的电机,我说的是大于4KW的电机。欢迎拍砖,只为寻找真理。

就是错在星接220V,应该是星接380V。如果是星接220V,那是127V的线圈,这种电机目前我国应该没有了,前苏联有这种电机。

网友(2012-03-18):
谢谢大家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