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电笔测零线亮,测B相不亮,A,C相正常.用万用表测各线电压正常.

楼主(2012-02-03):
如图, 用电笔测零线电笔炮发亮, 测B相电笔泡却不亮, A,C相正常亮.

用万用表测各线电压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跟用电设备有关? 设备是钢板分条剪切生产线.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移相?

补充一下, 上述是在设备运行的情况下测得的.

网友A:
请问楼主你们单位是什么供电系统?

网友B:
再上一级量量。。。。。。不会有这种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请问楼主你们单位是什么供电系统?

三相四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再上一级量量。。。。。。不会有这种事的

在车间电柜是这情况, 去到配电房还是这情况. 而且一量配电房地线, 电笔泡竟然也亮了, 就是说配电房整个电柜都带电了.

网友C:
此故障本人遇到过,其原因是变压器零线接地线开路引起的,你查查变压器零线接地系统是否断了。

网友D:
零线与各相线之间的电压怎么样呢?

网友E:
5楼说的故障原因非常接近,还需要楼主进一步测量排除!

网友F:
说明 B相与O相短接,用万用表测量B相与O相的电压为0,测量A相与O相的电压为正常, C相与O相的电压为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此故障本人遇到过,其原因是变压器零线接地线开路引起的,你查查变压器零线接地系统是否断了。

有这种可能,哪位高手给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H:
说明 B相与地短接,而且零相与地电阻很大,出现这种情况很危险,只要人不小心碰到A相或B相,和地之间就有380伏的电压,比通常的相-地触电危险性大大增加!

网友I:
从楼主测量的结果看,肯定B相在车间的某处接地了,而且电源变压器处的中性线接地端开路了。原因可能如下其一:

1、你们公司低压配电系统不是TN-S系统,也不是TN-C系统,更不是TN-C-S系统,车间设备采用的是接地保护(规范不允

     许)。

2、如果是TN-S系统,则是在中性线与地线接点到PE线与地线接点之间开路了,PE线接地正常。

3、如果是TN-C系统,则车间设备没做接零保护,电源进线的中性线也没做重复接地,中性线干线开路或在变压器处开

    路,此时由于车间有不平衡单相负荷,三相单相电压也不平衡。

4、肯定不是TN-C-S系统,如果是,那么开路点太多,同时多点开路几率很小,并且重复接地没做,用电设备也没接PE。

重点检查变电所接地和N干线,并且规范低压配电系统!!!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从楼主测量的结果看,肯定B相在车间的某处接地了,而且电源变压器处的中性线接地端开路了。原因可能如下其一:1、你们公司低压配电系统不是TN-S系统,也不是TN-C系统,更不是TN-C-S系统,车间设备采用的是接地保护(规范不允     许)。2、如果是TN-S系统,则是在中性线与地线接点到PE线与地线接点之间开路了,PE线接地正常。3、如果是TN-C系统,则车间设备没做接零保护,电源进线的中性线也没做重复接地,中性线干线开路或在变压器处开    路,此时由于车间有不平衡单相负荷,三相单相电压也不平衡。4、肯定不是TN-C-S系统,如果是,那么开路点太多,同时多点开路几率很小,并且重复接地没做,用电设备也没接PE。重点检查变电所接地和N干线,并且规范低压配电系统!!!

本人碰到过这样的情况,零线到接地极的电线被腐蚀断了,且火线接地,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K:
B相接地了,

网友L:
变压器中性点偏移引起的,把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线接好就行了。

网友M:
这种情况叫 移相 试电笔不亮的那一相接地了

网友N:
请问那设备怎么正常,漏电不跳吗

网友O:
根据楼主的描述现象好像是电力系统发生了单相接地故障了。单相接地故障的现象是:接地相的相电压指示为“0”,非接地相的相电压指示升高为线电压;Uab,Ubc,Uca的线电压不变。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再上一级量量。。。。。。不会有这种事的

1、楼主的系统是IT不接地系统,用电笔量零线、火线都量;

2、楼主 测B相电笔泡却不亮,是因为B相有接地故障;

网友Q:
引用 网友K:
B相接地了,

网友R:
引用tianheyi 从楼主测量的结果看,肯定B相在车间的某处接地了,而且电源变压器处的中性线接地端开路了。原因可能如下其一:

1、你们公司低压配电系统不是TN-S系统,也不是TN-C系统,更不是TN-C-S系统,车间设备采用的是接地保护(规范不允

许)。

2、如果是TN-S系统,则是在中性线与地线接点到PE线与地线接点之间开路了,PE线接地正常。

3、如果是TN-C系统,则车间设备没做接零保护,电源进线的中性线也没做重复接地,中性线干线开路或在变压器处开

路,此时由于车间有不平衡单相负荷,三相单相电压也不平衡。

4、肯定不是TN-C-S系统,如果是,那么开路点太多,同时多点开路几率很小,并且重复接地没做,用电设备也没接PE。

重点检查变电所接地和N干线,并且规范低压配电系统!!!

我也同意tianheyi的说法,我曾经也遇到过这类问题。机壳带电,地线带电 ,经查 是电缆 由于被挤压 破裂 相对地短路造成

网友S:
零线接触不好而已。...

网友T:
引用 网友L:
变压器中性点偏移引起的,把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线接好就行了。

零线对地是多少伏啊,电笔有时候不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