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份南通特力的三棍卷板机的电路图

楼主(2012-02-03):
     我公司近期进了一台二手南通特力的三棍卷板机。由于标牌被拆走,又没有该设备的任何资料,所以本人希望能得到这种机型电路图。愿能长者和同行们的无私帮助。!菜鸟在这里谢谢各位啦!

网友A:
这样的机械不是很复杂,楼主自己拿万用表,测量线接法,绘制也就是一个上午的时间,呵呵。

网友B:
黄工说的也是一种办法,楼主就发点时间吧,不行的话只好找厂家咨询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机械不是很复杂,楼主自己拿万用表,测量线接法,绘制也就是一个上午的时间,呵呵。

赞同黄工,一台折弯机故障,随机图纸竟然不符,没办法只好用万用表一点一点自己找了,折腾了一个中午,还算没白费力气

楼主:
这台机器看着并不复杂,但它是通过触摸屏经PLC 来控制六路油路电磁阀来进行工作的哟。

楼主:
再就是除了标牌被挖走以外,还有就是连接电磁阀和主电机换向变压器的导线已被人盗走。还有电磁阀、换向器变压器都没有接线标号,想拿表量都无法测量。

网友D:
应该就一个正反转的电路吧

楼主:
本人已将操作屏和部分PLC用手机拍成图片,有谁能为我指点秘经。

楼主:
这张替换上面的那一张图片。

楼主:
这张替换上面的那一张图片。那我如何更换前边的照片呢?

楼主:
  此 PLC 为欧母龙是中心控制器,既然大家都没时间,看来我只能从头开始学起啦。

楼主(2012-08-29):
遵照导师的指点我已经开始找到了自己的路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