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LOGO的新旧型号代替

楼主(2012-02-03):
6ED1 052-1MD00-0BA5   LOGO! 12/24RC  已不生产了,请教一下用什么新的LOGO型号代替一下

网友A:
同品牌,同安装尺寸,有相同接口是最简单的代替方法,这样工程文件不必动太多!

网友B:
同品牌,同安装尺寸,有相同接口是最简单的代替方法,这样工程文件不必动太多!
楼主可以联系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咨询下,或者自己到西门子的官网搜索相关的LOGO说明书。对比下技术参数

网友C:
楼主问题简单,新的是BA6,所有的都一样,就是新的6.0软件了,放心吧。一模一样的。价格也一样,加入EBN战略军团还有优惠。嘿嘿,期待。

网友D:
6ED1052-1MD00-0BA6 (LOGO! 12/24RC, 8DI(4AI)/4DO, 200 BLOCKS  )是6ED1 052-1MD00-0BA5升级替代产品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