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器件的名称和作用

楼主(2012-02-03):
请教—下这个器件的名称和作用....................

网友A:
防震锤。由于它加挂在线路塔杆悬点处,以吸收或减弱振动能量,改变线路摇摆频率,防止线路的振动或舞动

楼主:
学习了!我还以为是检修时挂接地线用呢.

网友B:
谢谢!跟着长学问。。。。

网友C:
 这个元器件是防震锤,属于金具的一种

在架空线路档距中,当架空线受到垂直于线路方向的风力作用时,可以在其背面形成按一定频率上下交替的稳定涡流,引起导线周期性振动波,在导线与线夹接口处形成波节点,无论任何波长或频率,都是架空线夹出口处振动最严重,在节点最近的波峰安装防振锤,由于防振锤锤头的惰性作用,使连接锤头的钢绞线不断上、下弯曲,钢绞线股间及其材料间都产生摩擦消耗振动能量。使风传给导线的振动能量被消耗的不能产生大幅度的振动。由于残存的能量减小,架空线的振幅减小,防振锤消耗的能量也随振幅下降而下降,最后能量达到平衡,架空线只能以很低的振幅振动,从而架空线减少损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元器件是防震锤,属于金具的一种在架空线路档距中,当架空线受到垂直于线路方向的风力作用时,可以在其背面形成按一定频率上下交替的稳定涡流,引起导线周期性振动波,在导线与线夹接口处形成波节点,无论任何波长或频率,都是架空线夹出口处振动最严重,在节点最近的波峰安装防振锤,由于防振锤锤头的惰性作用,使连接锤头的钢绞线不断上、下弯曲,钢绞线股间及其材料间都产生摩擦消耗振动能量。使风传给导线的振动能量被消耗的不能产生大幅度的振动。由于残存的能量减小,架空线的振幅减小,防振锤消耗的能量也随振幅下降而下降,最后能量达到平衡,架空线只能以很低的振幅振动,从而架空线减少损伤。

又长见识了。

网友E:
          谢谢!跟着长学问,长见识了。

网友F:
下班时,在路上仔细注意一下,看看有木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下班时,在路上仔细注意一下,看看有木有。。。

真的有

网友H:
由于它加挂在线路塔杆悬点处,以吸收或减弱振动能量,改变线路摇摆频率,防止线路的振动或舞动

网友I:
学习了,回家走路上看看

网友J:
没错,是叫防震锤,但主要不是防止导线摆动的,它是防止导线挂点两边导线共振和消除或减弱风与导线摩擦产生的中高频震荡防止瓷质绝缘子裂纹碎裂的。

网友K:
跟着长学问,长见识了

网友L:
长见识了

网友M:
谢谢了,老电工也学习一下,

网友N:
看到过,还真没想过这是什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