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充电器改成逆变器

楼主(2012-02-03):
我家里有两个汽车上的启动型电瓶,也有那种可以变压的充电器,12V~24V的,我想在家里停电时用电瓶作为临时电源。 直流变AC~220V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啊还真难住我了

1、充电器主要部分是整流桥,而逆变器的主要部分是IPM或者IGBT,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咋改?

2、即使您买了个IPM,有了合适的逆变器,电池电压一般是12V,而要求的逆变电压是220V,从能量守恒原则来说,为了输出1A的电流,电池就得提供18A左右的电流,这样电池大规模放电,能放得出来吗?即使能放出来又能应急几分钟那?

3、即使能逆变,逆变的波形是PWM波,而家用电器要求的波形是正弦波,您还的弄一套滤波装置吧

4、IPM或IGBT要求的电压大多在直流200V以上,您12V的电池怎么能变成200V的电压哪?

另外还有电池充电问题、保护问题等等

综上,与其用此来做应急电源,不如花钱买个UPS来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