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简单方法实现对两只液压缸的精准位移控制?

楼主(2012-02-03):
折弯机智能化改造

各位兄台:我现在想把一台低端折弯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

该设备就一个机械主体、电机和油泵保留 其余全部 改掉

机床主体如下图折弯机主体

改造我们只讨论液压和电气部分的 功能要求

改造要求:实现折弯功能(折弯能力4mm-16mm

          控制实现半自动化,具体说明,

    有折弯角度数字显示和控制装置;

    设想的控制器(只是设想,目前没有具体方案如图

③:该控制器能实现 对刀板折弯角度的控制(根据设定不同角度值来控制 油缸活塞杆位移量,从而控制折弯角度)

④配合液压控制实现这样功能。

预想的功能控制器

现在改造的疑虑在这:

机械机构很简单,所以目前市场上折弯机的 油缸活塞杆机械调节挡块 控制活塞杆下移量从而实现对折弯角度控制的这种机械机构没有制作;

思想是尽量简化机械结构,用电气配液压控制实现简化的机械功能

如何通过设想的控制器配合电磁阀(只是设想不具体在这个样式,只要能实现所描述功能的电气装置就可以)控制油缸活塞杆的位移量呢?要求控制精度为刀板位移量+-1mm

我目前有考虑到像南通太和卷扳机配置:画简图如下

该设备即采用左右各一只编码器采集位移变化量,输入到PLC,pLC实现对左右油缸的精准位移控制,触摸屏实现数据输入 与当前位置显示。

网友A:
这个设备改造,总体投入需要3k RMB左右,用触摸屏+PLC+相应传感器来实现,触摸屏实现你说的那些控制,角度显示,由PLC运算输出,根据比如角度位移传感器等的测量反馈给PLC,实现半自动化闭环控制,1260887872,如果不明白可以联系我。

网友B:
楼主这台压力机改完折薄板还可以,中厚板折不了弯,机架的横梁会弯的,两支液压油缸出力也不够,看图片机架宽度有1000mm以上,16mm厚的钢板折弯,大概估算了一下,需要2000kN以上的压力,下胎开口也要200mm,建议改之前先计算一下机架的强度、刚度和油缸的直径(出力)再决定改造。

网友C:
       价格实惠点就是位置定位你可采用位移传感器,如BAUFLL 的非接触位移传感器,测试液压缸的移动位置,用快速液压制动刹车配合定位。

    楼上有说 3K 这么便宜,一套 150MM 的好点手位移传感器就要这个价格呢

网友D:
我的电脑不对吗?看不到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价格实惠点就是位置定位你可采用位移传感器,如BAUFLL 的非接触位移传感器,测试液压缸的移动位置,用快速液压制动刹车配合定位。    楼上有说 3K 这么便宜,一套 150MM 的好点手位移传感器就要这个价格呢

不要告诉他。。。。。。。让他去干。。。呵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台压力机改完折薄板还可以,中厚板折不了弯,机架的横梁会弯的,两支液压油缸出力也不够,看图片机架宽度有1000mm以上,16mm厚的钢板折弯,大概估算了一下,需要2000kN以上的压力,下胎开口也要200mm,建议改之前先计算一下机架的强度、刚度和油缸的直径(出力)再决定改造。

楼主要多多参考这位兄的看法啊

网友G:
我觉得楼主既然打算改造这台折弯机,那么这台折弯机肯定有一些参数的,至于能不能折厚板,要看看他的牛顿是多少了。一般的16mm的厚板折弯的还很少见到呢。

网友H(2012-07-04):
液压同步控制,液压位置控制的专家

RMC75系列运动控制器

RMC150系列运动控制器

DeltaMotion产品的系统设置和编程调试非常方便,故障诊断功能非常完善。和市场上其他型号的运动控制器比起来同样的控制要求软件编程和调试的时间大大缩短。

DeltaMotion 产品无与伦比的独特优势在于除了能够实现普通运动控制器的伺服驱动和变频器驱动定位控制外还可以实现液压系统,气动系统的定位/压力/压强控制,以及实现位置,压力,压强控制之间的完美切换。电控,液压,气动多种驱动形式混合,多轴协调同步控制使得Deltamotion的运动控制产品在业界独树一帜.

详情电邮:T386708885@126.COM

 田奎 联系电话:13365331500     QQ:656009665

六自由度运动平台控制首选美国DELTA RMC150

大型液压六自由度运动模拟系统、多自由度振动和摇摆试验系统、多轴振动台、多通道道路模拟振动系统、多通道静力/协调加载系统、特种车辆加载试验系统等设备,在航空领域,车辆制造实验领域有了比较广泛的应用。该类装置的关键技术在液压轴的多轴协调控制,美国DELTA

司的RMC150控制器在运动控制中的独特优势成为首选。

美国DELTA运动控制器可以实现精确的闭环位置控制,速度,推力和位置压力或位置推力转换用于电动,液压和气动产品

1.  RMC75(12)

     提供比简单一到两轴控制更多的功能,通过RMCTools软件来设定,调整和诊断

   2.RMC150(28)

     DELTA的多轴控制器可能是业界最灵活通用的运动控制器. RMC150 CPU是最新的控制器,通过RMCTools软件来设定,调整和诊断

   3.RMC100(28)

通过RMCwin 来设定和编程

美国DELTA产品的优势:

· 高性能:同步运动,样条功能,位置压力和位置力控制.提高了产品生产率.

· 通讯功能强: Ethernet, 串行 RS-232/485, Profibus, 直接 I/O, Modbus Plus.

· 连接各种传感器和变送器

· 快速响应的技术支持.

· 支持电话:4000-700-767

网友H:
RMC75系列运动控制器    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效果很好

RMC150系列运动控制器

网友I(2019-05-30):
价格实惠点就是位置定位你可采用位移传感器,如BAUFLL 的非接触位移传感器,测试液压缸的移动位置,用快速液压制动刹车配合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