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仪表可以判断触摸屏的好坏啊?

楼主(2012-02-04):
我们这里有一台触摸屏不能正常显示,用什么仪表可以判断触摸屏的好坏啊?

网友A:
不能正常显示故障分很多种,首先应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硬件故障主要有电源部分、高压驱动部分。

网友B:
你说的是哪个不能和PLC良好通讯那块吧,这个没有仪表用来测量的,因为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在工程开发的时候都有对应的PLC型号,建立相应的通讯区,即使MODBUS,也有相应的通讯区,那些控件都是基于能和PLC正常通讯的时候才显示,不象字符可以随本体显示,所以你最好还用编程时候的PLC来测试,没有仪表来测量这一个块的。我知道松下的触摸屏如此,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牌子?

网友C:
看看通讯,看看显示,看看触碰好了!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多少是通讯出现故障,不知道楼主说的不能正常显示,是显示的不全,还是不能显示,还是乱码

网友E:
和电脑通讯试验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这需要一步一步的排除的。

也有可能是开机时间长了  ,关了过十来分钟看看。

还有就是天气气温对电子设备也有影响,设备运行时停机了,温差比较大,有可能是温差导致结露出现故障。

多仔细研究一下,不一定坏,也不一定是好的。

罗嗦完了!

网友F:
要有具体现象具体问题才能判断,有可能屏本身问题或是和PLC连接设置问题

网友G:
不能正常显示,是黑屏 还是部分显示。。。。 屏的这样问题是你和plc链接出现,还是和上位机通讯发生。。。问题

触摸屏你什么都不链接,通电 就有自定义显示,如果已经开发程序 你和电脑链接测试就可以,先看通讯 然后你如果就是屏显示时好时坏,那就是屏有问题了。可以看看楼上几个的综合意见。触摸屏还是简单一些。

网友H:
1,不能显示是屏幕黑了还是通讯不显示

2,如是屏幕黑了也就连“”无信号“字也不显示那是液晶板有问题或是液晶驱动电路故障。如是通讯数据不显示那是通讯设置或是通讯线故障”

网友I:
多办是通讯故障吧,不过也不好说,得看你显示画面是什么

楼主:
通讯线路是正常的,全屏无光啊!触摸屏的通讯是电脑主机供给的。用办公室的台式电脑连接,一切正常!

网友J:
你的提问内容描述的不清楚,触摸屏不能正常显示是不能通讯连上数据还是黑屏,如果不能通讯数据,检查通讯线、接口、以及程序;如果显示黑屏或花屏等,说明你的触摸屏系统或者硬件存在问题,建议你根据你的触摸屏(品牌)查找处理方法,比如西门子的触摸屏可以进行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大多是硬件损坏,就只能做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