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屏支持按钮叠加吗?

楼主(2012-02-04):
台达触屏支持按钮叠加吗? 我想在同一地方做3个按钮,同时产生三个效果,不知道触屏支持按钮叠加吗?各位高手请回答,谢谢!

网友A:
这是可以现实的,处理好组态和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
   █论文写作、职称论文发表――写你所想,急您所急! █
█◣本工作室以打造完美论文为目的,为您提供写作及发表一条龙服务。██
◥专业代发代写职称学术毕业论文(长期有效)QQ:809460389█
◢█◢█本工作室拥有专业写作、发表队伍为您服务。█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13479894956 0792-4827209◤
   █◥██◣◢██◤          ◢█◢█◣█◣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可以现实的,处理好组态和程序就可以了。

登录WWW.DELTA.COM.TW 你下载一个屏的最新软件,免费的,在线模拟。是可以的。

网友D:
按钮直接叠加是不行的,不过一个按钮想实现几种功能,可以通过宏指令的方式实现,

  可以在按钮on/off宏写上需要执行的内容~~~

网友E:
如果需要编写宏指令,务必注意:尽可能用少量的代码实现相应的功能!否则会影响人机的反应速度。

网友F:
专业代理-威纶通-触摸屏、派维Proview触摸屏、变频器、PLC、三菱、西门子等工控产品,价格合理,服务周到,诚信为上。有需求者QQ(453813303)、电联(15150533502)!

网友G(2012-05-15):
引用 网友E:
如果需要编写宏指令,务必注意:尽可能用少量的代码实现相应的功能!否则会影响人机的反应速度。

嗯,有学习到。具体对反应速度的影响大小如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按钮直接叠加是不行的,不过一个按钮想实现几种功能,可以通过宏指令的方式实现,  可以在按钮on/off宏写上需要执行的内容~~~

这个是正解,楼主可以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