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1747-CP3通讯不上

楼主(2012-02-04):
公司一套系统有十几套AB SLC500/04,每套两个输入,两个输出,两个DEVICENET模块。用USB-1747-CP3连笔记本,RSlinx设置好通讯口和速率等,每次点auto configure,总是提示超时和检查通讯电缆,后来我拿到公司另外一个生产线上差不多同样的设备,一连就好,不知什么原因,刚接触AB,很多不懂,请大家帮忙告诉一下

网友A:
差不多同样的设备?说的太笼统了,不像工程师的作风,呵呵,究竟有什么区别二者,PC上程序没有事情,电缆也没有事情,问题出在两个DEVICENET模块,因为你是点击auto configure,通讯参数是自动识别的,即使设置不对也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B:
另一个公司正常,说明软件、计算机都是正常,你的可能人家设置了通讯,外人通讯不上

网友C:
我觉得他的电缆是不是国产的,不是原装的。楼主看是不是,CP3一般是串口的多。USB的你使用可能是有这样问题。不稳定性造成链接问题

楼主:
我用的不是原装的,差不多同样的设备,不能通讯上的PLC,DEVICENET除了挂编码器和变频器还有1734D,和上位机以太网通讯,PLC之间是DH+通讯,能通讯上的就是现场没挂1734D,其他的一样

楼主:
而且现在有一台PLC FLT灯常亮,重启之后能用上一段时间,不定期的又会出现FLT灯亮,本打算连上PLC做备份,现在还没招啊

楼主:
公司里面PLC太杂,西门子S7-400,300,200,三菱,AB ,GE 每个都很重要,都必须学,现在觉得干工控真的很累啊

网友D:
多学习都好啊  基本上都通的啊  主要学西门子和AB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