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versamax与电脑串口232连接问题

楼主(2012-02-04):
我用的是001的PLC,用的USB转RS232口的数据线,第一次能通讯上,然后我把我用软件做的硬件配置下载到PLC然后断电,在上电后就在也通讯不上了,我把我的COM口的一些设置都试过了就是联不上

网友A:
好像不可能的呀?!不过GBI001的插口处的串口通讯线很容易坏,编程线多插几次,其插口的铜片很容易断,我已经坏了好几根线了。

网友B:
可能是不支持热拔插吧 !断了电先插好线 然后再把PLC电源和开关打开,然后再启动软件看看 。不支持热拔插的设备或者是外面买的质量不好的,容易烧PLC或者电脑编程线。使用的时候注意。

网友C:
硬件配置中怎么配的编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