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用顺序控制继电器指令怎么实现定次数的反复循环动作

楼主(2012-02-04):
用顺序控制继电器指令来实现一套顺序动作并循环一定次数,如反复循环8次后停止,我在程序的最后一个SCR段中加了一条计数器指令来控制循环次数,但试用是错误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不会有错误,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计数部分的程序

网友B:
不上程序叫人如何谈下去呢?纸上谈兵也好啊。连纸都没有……

SCR S12

LD C0

SCRT S14

LDN C0

SCRT S16

....

SCRE

SCR S14

....

SCRE

SCR S16

....

SCRE

这样就可以通过C0在14和16之间选择。

楼主:
谢谢2楼的提醒。

以下是程序的相关部分,请指教!

Network 1 // 搅拌机控制
LD     SM0.1
S      S0.0, 1
Network 2
LSCR   S0.0
Network 3
LD     I0.0
SCRT   S0.1
Network 4
SCRE
Network 5
LSCR   S0.1
Network 6
........

........

........

SCRE
Network 7
LSCR   S0.4
Network 8
LD     SM0.0
LD     C0
CTU    C0, 8
Network 9
LD     SM0.0
TON    T40, 20
Network 10
LD     T40
LPS
A      C0
SCRT   S0.0
LPP
AN     C0
SCRT   S0.1
Network 11
LD     I0.1
SCRT   S0.0
Network 12
SCRE
此程序用S7-200运行并在线监控发现C0的值一直不增加,也就是计数器不好用,不知原因是什么.我想让此程序运转8此后就停止运行,请问怎么修改?

网友B:
因为C0前面永远得不到一个off。你把C0改用S0.4驱动,并且从SCR S0.4中抽出到SCR段外计数,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 芳季 的指教,能把上边的指教说的更详细些吗,最好给出程序,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