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瑞触摸屏

楼主(2012-02-04):
谁用过欧瑞EL037-LST和EL035-TST和EL058-TST的价格,产品怎么样。谢谢

网友A:
这你发错了版面,下次发帖注意。这产品市场不是很多,价格不高也不低。可以直接找你属地代理处理。也可以用台达的触摸屏B系列的替代。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