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与电脑连接不上,无法下载。

楼主(2012-02-04):
   新买的一个触摸屏,今天又SUB转RS232的传输线,无法下载画面,总是提示 请检查密码和USB下载线。安全检查错误,请检查HMI地址和密码。求原因。

网友A:
这个直接用USB的下载线下载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设备管理器中的WEINTEK HMI没有问号或者感叹号,说明驱动安装正常。

如果下载时错误,提示请检查USB线或者密码,请在下载选项密码处点击:设置,检查是否与触摸屏的DOWNLOAD密码一致。

如果一致。.可更换一根屏蔽质量较好的USB线测试,如果数据线没有问题,是否此屏有做过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如果恢复过出厂设置,请进入触摸屏系统设置--安全选项中重新设置UPLOAD,DOWNLOAD密码为111111,软件再下载的时候设置密码为:111111,重新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中的WEINTEK HMI没有问号或者感叹号,说明驱动安装正常。如果下载时错误,提示请检查USB线或者密码,请在下载选项密码处点击:设置,检查是否与触摸屏的DOWNLOAD密码一致。如果一致。.可更换一根屏蔽质量较好的USB线测试,如果数据线没有问题,是否此屏有做过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如果恢复过出厂设置,请进入触摸屏系统设置--安全选项中重新设置UPLOAD,DOWNLOAD密码为111111,软件再下载的时候设置密码为:111111,重新下载。

网友D:
直接USB线下载

线质量好点

楼主:
哦,谨遵各位大虾们的建议,明天去买跟好点的USB来下载,今天试了一下232,还是不行。

网友E:
注意USB线的驱动,你系统要是win 7的可能要上网找驱动才行。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原配的驱动不能用。

网友F:
你用u转串的线下载的?

威纶通6000/8000系列下载线是标准USB线,记住,不是USB转串口线。

你在正规经销商处购买触摸屏的时候,一般商家都会给配的。就是那种像移动硬盘或者部分国产手机上使用的数据线。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已经下好了。直接用USB的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G:
是不是驱动没装?从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然后安装一下,路径就是安装8000软件的路径里面有个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