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12-02-04):
想请教大家一下。步科4400t,的触摸屏,用软件,有自己的时钟,可以显示。那时钟能修改吗,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查查步科4400t的触摸屏是不是硬件时钟,如果是的话,可以进入时钟设置做修改。

网友B:
只用数值输入元件,建立6个,分别代表年月日,时分秒。在基本属性画面,年月日时分秒分别对应地址为10005——10000,

网友C(2012-03-17):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没用过这类屏,一般调用系统时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用数值输入元件,建立6个,分别代表年月日,时分秒。在基本属性画面,年月日时分秒分别对应地址为10005——10000,

我怎么记得是60005到60000,我记错了吗?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