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火花机的问题

楼主(2012-02-04):
一台杜芬火花机,按放电机头不动作,按机头上不动作,但指示灯正常.,按机头下动作正常,机头控制板下图

网友A:
火花机??? 没有玩过呢,什么玩意?

楼主:
事后经查不是机头控制板的问题,而是驱动板的问题,原因是上次维修时把两个二极管没有焊好,导致电压不能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