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输出电压故障 求指教

楼主(2012-02-04):
最近比较尴尬,遇到两款变频器很头疼,大问题修复好了,等运行启动时, 面板都有频率显示,而且确定正运行。一款是三菱E500,还有一款是立纬LV640的 后者我测试发现IGBT  在运行状态下 上臂动态电压正常,下臂没有动态电压,且维持静态电压。还请各位大虾,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的,给我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你先看看这2个类似的,虽然你测试了,但是面板是否有故障代码现实。针对代码现实你来分析一下看是负载带的什么来处理。

网友B:
上臂动态电压正常,仔细检查过IGBT驱动电路了吗?上下桥臂都正常吗?这个一般都是由驱动信号不正常引起的,用示波器来看波形最好,别只测量电压。

网友C:
那你换掉在试试呀,这属于硬件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这2个类似的,虽然你测试了,但是面板是否有故障代码现实。针对代码现实你来分析一下看是负载带的什么来处理。

网友E:
无输出应该有故障代码

网友F:
呵呵。  三菱的有时不接3相电也会 这样  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