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换品牌编码器后故障

楼主(2012-02-04):
      原帖需替换编码器帖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3121110700001-1.shtml

今天抽空将坛友们建议的同电压的那个编码器换上后机器无法自动寻到初始位置,且寻位一会后 CT 变频伺服系统出错报警TRIC 啦,这是为什么? 替换编码器后启动寻位时电机有抖动起停的样子

网友A:
报警TRIC 啦,这是为什么? 还是么有找到位置,这个要手动才能做的,不能自动搜寻。

网友B:
有可能A,B相反了,你把A+,B+互换一下。A-,B-互换一下。

网友B:
再就是,你接线的时候量一下,最起码量一下电源。。确保针脚确实没有接错。。

网友C:
编码器输出方式对吗?PNP和NPN极性相反。

网友D:
过来看看,问题解决没???

网友E:
编码器的零位没有做好吧,你的是不是做伺服定位控制的。

楼主:
PNP和NPN极性相反?

    上次不是说这个没有这个NPN的说法吗?

正常时断电重启后手动复位传送链条就能自动寻到初始位置, 现在就是无法寻初始位,且电机抖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PNP和NPN极性相反?     上次不是说这个没有这个NPN的说法吗? 正常时断电重启后手动复位传送链条就能自动寻到初始位置, 现在就是无法寻初始位,且电机抖动

能开起来了吧??没有故障报警吧??初始位置另外有一个限位开关吧?? 编码器参数一致吧?编码器线数要是和以前的不一致,就需要修改一下伺服参数。

你要是接A,B相,就没有NPN,PNP的问题。抖动,可能原因是编码器同心度没装太好,或者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