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0PM00D型的PLC程序

楼主(2012-02-04):
小弟目前正在使用DVP-20PM00D的运动控制型PLC写一个内圆磨床程序,以前一直使用DVP-60ES2型的PLC写的。

这次更换PLC,所以程序需要重新编写,但是由于软件不同,编写方式也不一样,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20PM的PLC的扫描方式

是主程序顺序扫描,子程序顺序扫描一次,这样的话,我写程序的架构很不好搞,只能一个个的调用,好麻烦,。。

那位兄弟有相关的程序样例给个我,我参考下啊,程序要求稍微大的,最好中间有程序跳转指令的应用。谢谢!

zhaodeqi101@163.com

网友A:
请到官网 下载中心 WWW.DELTA.COM.TW  下载中心有样例。

网友B:
主程序顺序扫描,子程序顺序扫描一次?子程序是条件满足的时候才调用的,你每个扫描周期都调用?现在只能一个个调用,那这个就不是架构问题,是编成方式问题了,子程序本来就是要用到的时候才调用的吗。

好中间有程序跳转指令的应用,那又是循环控制指令方面的事情了,觉得你还没有把这些指令的用途看明白,子程序调用和循环控制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程序顺序扫描,子程序顺序扫描一次?子程序是条件满足的时候才调用的,你每个扫描周期都调用?现在只能一个个调用,那这个就不是架构问题,是编成方式问题了,子程序本来就是要用到的时候才调用的吗。最好中间有程序跳转指令的应用,那又是循环控制指令方面的事情了,觉得你还没有把这些指令的用途看明白,子程序调用和循环控制的区别。

黄工说的有道理,还是楼主的编程思想不对

网友D:
本人對子程序調用call的編程用法也是一直不太熟練,

我最近編程時發現CALL的使用與本人最初的理解不太一樣.

比如說

LD M0

CALL P0

我願以為M0只要有ON,在PLC跳到P0後,M0是可以OFF的,

但那樣,P0就不會執行完畢,在PLC執行P0的子程序期間,

M0必須要一直ON才行否則P0不被執行完.

网友E:
把程序研究明白就好了啊

网友F:
试试看,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主程序顺序扫描,子程序顺序扫描一次?子程序是条件满足的时候才调用的,你每个扫描周期都调用?现在只能一个个调用,那这个就不是架构问题,是编成方式问题了,子程序本来就是要用到的时候才调用的吗。最好中间有程序跳转指令的应用,那又是循环控制指令方面的事情了,觉得你还没有把这些指令的用途看明白,子程序调用和循环控制的区别。

网友H(2012-08-13):
对:sophymei关于本人對子程序調用call的編程用法也是一直不太熟練,我最近編程時發現CALL的使用與本人最初的理解不太一樣.比如說LD M0CALL P0我願以為M0只要有ON,在PLC跳到P0後,M0是可以OFF的,但那樣,P0就不會執行完畢,在PLC執行P0的子程序期間,M0必須要一直ON才行否則P0不被執行完.内容的回复:

本人也遇到同样问题。但p0执行完后mo还on的话是否会第二次执行p0呀。po应该可以CALL调用N次的呀。本人就是
调用一次后第二次开始就P0 没反应了,??????   高手出来支援一下呀。

这种逻辑是否自相矛盾呀!!

网友H:
call与CALLP不一样

网友I(2017-09-23):
有编写dvp-20pm  plc编程软件吗  急需急需

网友J:
这个程序真是很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