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PLC的PLSV指令用步进指令编程时为什么每隔一周期才可以驱动

楼主(2012-02-04):
用FX1s系列 PLC驱动步进电机时,使用了步进指令和PLSV脉冲指令,为什么PLCSV指令每两个周期只能驱动一次,而不能两次

网友A:
PLSY PLSV PLSR在同一步中不能连续使用···建议用步进指令编程···

网友B:
为什么PLCSV指令每两个周期只能驱动一次,也许是这个指令需要进行两部操作,读数,写出,需要两个PLC循环周期。

网友C:
建议使用步进指令,PLSY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