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控制卡既然有直线插补了,为什么还要圆弧插补?

楼主(2012-02-04):
请问控制卡既然有直线插补了,为什么还要圆弧插补?圆弧不也是用直线做粗插补拟合的么?底层的硬件只要做直线插补就好了.

我做的硬直线插补,是否还需要在做个硬圆弧插补?

网友A:
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一个走直线,一个走圆弧,并且走直线的运算很简单,在这个基础上,才发展的圆弧插补,这个圆弧插补不仅要考虑位置精确,更要考虑失真度,精度等,有直线插补的PLC很多,能做好圆弧插补的就需要点水平了

网友B:
插补可以理解为两轴联动

直线插补就是两轴的定位轨迹为一条直线,这个相对简单

圆弧插补就是两轴的定位轨迹是一个圆或一段圆弧

楼主:
请问黄工 你说的这个圆弧插补是粗插补还是细插补?那个要是坐在PLC上的,那就是粗插补了。

楼主:
哦 谢谢各位了 我问题没说明白 我还是先做个试验,看看精度如何吧 谢谢青岛黄工  zhxl198808

网友C:
我的理解和黄工的差不多,一个是直的,一个是圆的。直的可以单轴就行,圆的我觉得最少的2轴吧!

网友D:
不管是直线插补,还是圆弧插补,最少必须2轴。

前者轨迹是一条直线,不是平行坐标轴的那种直线哦!

后者是圆弧!

运算方法差不多,后者就是由前者发展起来的。

网友E:
      运动前首先要进行插补计算,就是根据输入的基本数据,通过计算,把运动轮廓的形状描述出来,边计算边根据计算结果向各坐标发出进给脉冲,对应每个脉冲,响应的坐标方向上移动一个脉冲当量的距离,从而将得到所需要轮廓的形状。

     圆弧插补是直线插补的升级,与直线插补一样,除偏差计算外,还要进行终点判别。

网友F:
圆弧插补的实用意义在于保证插补精度的前提下减少直线插补的段数。尤其是在简单几何形状的加工中。

复杂曲线曲面的加工过去还可能用双圆弧插补减少插补段数,但在如今基于PC,尤其是Windows,Linux的数控系统中,由于内存等存储容量的不断扩大,圆弧插补的意义已日渐有限。

楼主:
哦 谢谢老师 是不是在当要画的圆比较小的时候,再一定的速度要求下,用直线插补去做粗插补来拟合这个圆的精度已经不能满足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直接利用内部的硬圆弧细插补来直接逼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要是这样的话,做圆弧细插补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F:
一般而言作为数控系统的必要功能,圆弧插补还是必须做进去的.

如何用,取决于编程需求和应用场合.

楼主:
哦 好的 谢谢老师 我也把他做进去

网友F:
原来楼主在做数控!打算自用还是作为通用产品销售?无论如何都勇气可嘉!

楼主:
在做机器人,四轴的 但只是开环控制,时间比较紧,感觉位置控制应该还是简单点,说实话也是赶鸭子上架的,好多学校的书都是硬回头捡的,好多不懂的,以后还要麻烦老师。

网友F:
一切经验源于实践。

网友G:
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是不一样的。

虽然用户可以把圆弧分成很多段直线,但是这里存在精度问题,细分后和参数调试也有关系,而控制卡直接做,就可以在硬件层面做到最精细,易于使用。

网友H(2017-12-11):
支持一下吧,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下载呢

网友I:
开源的运动控制器技术,8轴联动插补,支持G代码,并且支持API函数方式进行二次开发,全部开源,有样品。

Open source motion controller technology, 8 axis interpolation, support G code, and support API function mode for two development, all open source, there are samples

扣扣:六五四七七七六九四

购买连接: mach3.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