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报警

楼主(2012-02-04):
设备正常运行,但总是到这一段位置,PLC就报警(bf),通讯线做了好多遍还是一样

网友A:
那不是plc问题是程序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网线太长了,或是有干扰,加一个中继器看看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 但总是到这一段位置,PLC就报警是什么意思,请楼主说的详细点

网友D:
但总是到这一段位置,PLC就报警是什么意思----这个确实不明确,可以从软件中查看故障诊断信息,bf是总线故障,产生的原因很多。

网友E:
是不是通信接头没有做好屏蔽,以前我公司设备遇到过

楼主:
重新说明下!整条生产线运行很正常,但突然但这一条滚床时,PLC就报警(还运行了一段时间),通讯线我们做了好多遍。通讯线都单独走的线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