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伺服

楼主(2012-02-04):
请教一下,三菱MRJ2S伺服电机上的电源线和编码器的线能不能用普通的电线加长了,可以的话,最长能加多长,不可以的话,用什么线接可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最好用屏蔽线加长,我曾经做过20长,呵呵,如果可以建议尽量短,这样控制才能更精确,长了难免丢脉冲。

网友B:
用屏蔽电缆加长就行了,长度基本都能达到

网友C:
编码器线驱动器说明手册中有接线图的,长的接线图和短的接线图不一样,长的信号线要多些,要给线中的电源部分多加一条线,50米都可以做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线驱动器说明手册中有接线图的,长的接线图和短的接线图不一样,长的信号线要多些,要给线中的电源部分多加一条线,50米都可以做到

网友E:
使用多芯屏蔽线就可以了,电烙铁焊上,避免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