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求解释

楼主(2012-02-04):
对这个试验是百思不得其解,求解释

网友A:
德国人的思路真的很开阔,也很幽默,听他身后的同事那个乐和劲,呵呵

网友B:
确实很奇怪啊!!!!!!!!!!解释不通!!!!!!!!!!

网友A:
这个实验,利用了如下几个思路,首先原理图上没有画出来后面的灯,二极管灯的极性情况,让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正的接在电池的正,正好是相反的。

第二个原因,那个R电阻的选取很巧妙,就是开关1合上后,在上面的分压电阻正好是第一个二极管灯的开启电压。

第三个原因,第二个二极管灯的选取也很巧妙,开启电压应该低于第一个灯,但耐压值要比第一个大,所以不能长时间工作状态,只能开一下马上关上。

总之,那个R电阻的选取是关键,即要能分得正好的电压,又能满足后面两个二极管灯开启电压,和工作电流,那个电阻看成电源就可以,两个灯能分别控制,就是利用的二极管的开启电压不同这个特性。

网友C:
有答案哦,看到的东西简单,实际不简单

http://www.youku.com/playlist_show/id_16986275.html

网友A:
如果PROTEL软件上有合适的元器件,我去仿真一下,呵呵,上面的推测求指正。

网友A:
呵呵,这个人很有意思哦,这样做的,在电池插头里面

网友D:
我的天。奇迹。这个是奇迹。

解释完毕

网友A:
学习了,与老外工程师比起来,无论软硬件水平,我们的差距都还很远,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薪水低呢,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努力学习去的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验,利用了如下几个思路,首先原理图上没有画出来后面的灯,二极管灯的极性情况,让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正的接在电池的正,正好是相反的。第二个原因,那个R电阻的选取很巧妙,就是开关1合上后,在上面的分压电阻正好是第一个二极管灯的开启电压。第三个原因,第二个二极管灯的选取也很巧妙,开启电压应该低于第一个灯,但耐压值要比第一个大,所以不能长时间工作状态,只能开一下马上关上。总之,那个R电阻的选取是关键,即要能分得正好的电压,又能满足后面两个二极管灯开启电压,和工作电流,那个电阻看成电源就可以,两个灯能分别控制,就是利用的二极管的开启电压不同这个特性。

为了验证我的这个推论,我不用那些电容,电感什么的,去验证一下,也做个不可思议的出来去,呵呵

网友E:
实验中的原理图L1 与L2为灯泡,而事实实验时用的是发光二极管(LED)是有极性的,换成普通的小 电珠就不会出现实验现象。

网友F:
原来这么多的高手在讨论,我郁闷了一晚上了,还没有结果啊!

网友G:
哈哈。不错。。。。。。。。。。。。。。。大家注意用这样思路参加正月十五的活动。

网友E:
用LED的话,利用的是开关闭合的分压,就是说开关两端的电压取得很巧妙,值得说的是  整体的设计思路很值得大家学习借鉴。顶!!!

网友H:
网速真慢啊;想看啊!!!

网友I:
1、两个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足够时才能启动;

2、电阻是个限流电阻,可以防止电源短路;

3、开关是常闭的,将两个发光二极管短接,发光二极管无电压无电流;

4、开关打开时,开关的短路电流断开,电阻压降减小,发光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升高,灯亮!

网友I:
5、两个灯、两个开关分别控制的原理是,连接导线本身电阻压降要考虑,最右边的二极管离电源远,导线电阻压降大,电压低不能亮;

6、只有两个开关都打开,分路电流都断开时,最右边的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才升高后二极管启动亮;

网友I:
7、左边的二极管比右边的二极管启动电压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I:
5、两个灯、两个开关分别控制的原理是,连接导线本身电阻压降要考虑,最右边的二极管离电源远,导线电阻压降大,电压低不能亮;6、只有两个开关都打开,分路电流都断开时,最右边的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才升高后二极管启动亮;

我看到他也分别控制了,呵呵

网友I:
1、这是一个经过巧妙计算的电路;

2、开关是并联短接负载无电压不工作,开关并联打开负载有电压工作;

3、开关分别控制的道理是,电阻电流不同压降不同,连接导线电阻的压降、二极管的导通压降的不同,来实现分别控制的;

网友J:
偶不懂,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K:
这个东西不是电路,只是一个魔术,呵呵,魔术就是让你看着明明白白的,但是实际上东西是做过手脚的。导线估计不是普通导线,是PTC什么材料做成的。

网友K:
查了一下,因为加密视频打不开,但是从它的提示图上看出,是电池里做了手脚。估计开关里也做了手脚。

网友J:
偶的猜测,玄妙处在哪个导线上,看似一根铁丝的导线实质上内部是两根很细的导线并且分别作了外部接线头,与开关和二极管焊接时是出分开来的,也就是这个电路实质上是两个并联开关的二极管电路,之所以神奇就是把本来是两个导线的线缆看成了是一根铁丝。

网友I:
1、你只要把图中的开关换成常闭的;

2、你只要把那些连接导线换成电阻;

3、你只要用欧姆定律精确计算,就可以实现这个控制效果;

4、这个不是魔术,只是负载的控制用并联短接开关的方法,一时难以理解的缘故;

网友I:
5、我们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例如一个远距离的负载因线路压降不能启动,我们就停掉其它一些负载,以减小线路压降,提高电源端电压的方法,来解决远处或功率较大的设备启动电压低的问题;

网友I:
6、如果是作假,只用视频技术就可以了,所有你看到的只是个视图而已;

网友D:
视频可以打开啊。视频告诉你密码是“二极管”啊。

那当然不是中文的“二极管”啊。

这个是调制和检波的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查了一下,因为加密视频打不开,但是从它的提示图上看出,是电池里做了手脚。估计开关里也做了手脚。

我看了这个视频,密码是二极管的英文,这个芯片是个震荡电路,把直流电变成高频交流电,然后利用电容的通交阻直和电感的通直阻交来做的文章,那些开关,二极管灯都做过手脚了,强烈建议上春晚

网友L:
我不相信是老外在电池里的接线做了手脚,人家有电路图的,是按图连接的

还是电阻和发光二极管选取的巧妙,电路设计的独特,利用二极管和电阻的特性

网友F:
有没有自己做实验测试的?成功了没有?说出来看看啊!

网友M:
能玩到这个境界,不得不佩服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不相信是老外在电池里的接线做了手脚,人家有电路图的,是按图连接的还是电阻和发光二极管选取的巧妙,电路设计的独特,利用二极管和电阻的特性

他没告诉你是魔术,那你就以为是真的。。呵呵呵。。。实际就是个魔术。。

网友I:
请计算:

1、K1K2都闭合时,R1R2的电压;

2、K2闭合K1打开时,R1R2的电压;

3、K2、K1都打开时,R1R2的电压;

4、K1闭合K2打开时,R1R2的电压;

5、看看你发现了什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自己做实验测试的?成功了没有?说出来看看啊!

傻孩子,这是魔术,给你一个手绢,一辈子你也变不出苹果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F:有没有自己做实验测试的?成功了没有?说出来看看啊! 傻孩子,这是魔术,给你一个手绢,一辈子你也变不出苹果啊??!!

网友I:
1、K1K2都闭合时,R1R2的电压;        a 6v        b 3v        c 1.5v    d 0.75v

2、K1打开K2闭合时,R1R2的电压;     a 8v        b 4v        c    2v    d      1v

3、K1、K2都打开时,R1R2的电压;     a 9v        b 6v        c    3v    d   1.5v

4、K1闭合K2打开时,R1R2的电压;     a 6.6v     b 4.4v      c 2.2v    d   1.1v

5、看看你发现了什么?

6、如果R2的电压大于1.5v亮,R1的电压大于2v亮,你看看操作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I:
7、K1闭合K2打开时,R1R2的电压,   a 6.6v     b 4.4v      c 2.2v    d   1.1v   ,不符合操作结果;

8、能否改进?

网友I:
9、把K1的电阻减小,R2的电阻增大?!

网友I:
10、R1用硅二极管,R2用锗二极管,然计算出各电阻、电源电压的值,实现楼主视频的控制效果是可能的!

网友O:
上面各位把此电路吹的神乎其神,我真没有看到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楼主也没有说有什么与众不同?从实物看没有电阻元件,可能是用一卷导线丝的总线组作为图用的电阻,二个红色器件从外观看可能是发光二极管,代替图中的二个指示灯,通电时电阻起限流作用,确保电池电压高于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压而烧毁二极管。二个二极管正向电压一样,且电流处于正常范围内二个可能同时发光,如果不一样,只有正向电压小的亮,而另一个不亮或微亮,二个开关有一个闭合,就将二个二极管短路而熄灭。由于有电阻存在,电池是不会短路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I:
1、K1K2都闭合时,R1R2的电压;        a 6v        b 3v        c 1.5v    d 0.75v2、K1打开K2闭合时,R1R2的电压;     a 8v        b 4v        c    2v    d      1v3、K1、K2都打开时,R1R2的电压;     a 9v        b 6v        c    3v    d   1.5v4、K1闭合K2打开时,R1R2的电压;     a 6.6v     b 4.4v      c 2.2v    d   1.1v5、看看你发现了什么?6、如果R2的电压大于1.5v亮,R1的电压大于2v亮,你看看操作结果是否正确!

难的是R2亮而R1不亮

网友J:
为什么没有信偶的解释的呢,简单问题复杂化,从原理技术上找原因,呵呵,偶感觉有点兴师动众。

看视频铁丝的连接线,在焊接导线时已经做好了处理,并且焊接各导线的角度不同,所以偶感觉这个导线有点玄妙。

网友N:
看似简单实际不是很简单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P:

……难的是R2亮而R1不亮

1、这个问题是R2的导通电压低,先导通钳为与低电压;

2、R1的导通电压高,R2导通钳为与低电压使得R1无法导通;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没有信偶的解释的呢,简单问题复杂化,……

1、你只要用电阻搭配实现视频效果就行!

2、大家等着你?!

网友K:
有答案都不屑于去看吗?

网友Q:
这游戏有意思吗?

网友Q:
开发智力呢?给孩子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