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KW的电机需要多粗的电缆?

楼主(2012-02-04):
330KW的电机需要多粗的电缆?

网友A:
电压多少?什么电机?

网友B:
关于用电设备选用电线电缆截面的问题讨论N次了·········

网友C:
与距离也有关系,楼主问的太笼统了

网友D:
按经济电流计算应该使用300mm²的电缆

网友E:
3楼说的对,距离,电压降的允许值都有关系

网友F:
猜测可能是高压电动机,660或3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