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刚性连接交流伺服电机的同步问题

楼主(2012-02-04):
比如,在同一根齿条上使用3个伺服电机带动的齿轮,要求实现给定变化曲线的运动,如果是一台伺服,就采用位置控制,现在多台伺服电机,如果发生了不同步,比如调试阶段或发生失控意外等,不是会有问题发生吗?怎么解决?我还希望在运行的过程中通过编程来解决返程时的间隙问题,请问有什么好的控制思想?我想用一个电机作为主控电机,采用位置控制,其他两台采用力矩控制,使3台伺服电机输出的力矩相同,请问,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能否实现?

网友A:
为什么是3个电机?用2个电机做电气消隙足以。

一定要这样做,主从模式是个思路。

楼主:
显示有一人回复,为什么我看不到?

楼主:
因为功率太大,想减少单个齿轮的负荷,分成三个电机以后,单台电机的功率还需要两百多kW。

网友A: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