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随机性跳变故障

楼主(2012-02-05):
近来一段时间有套设备的原油进料质量流量计随机性的发生跳变现象,其流量是通过储运灌区的变频泵来实现输送的,灌区内设有质量流量计通过变频器来实现自动控制,处于装置运行平稳考虑投入手动运行,装置区同样安装了一台同一型号大小的质量流量计,作为装置运行指示所用。先前一直运行平稳,虽然两者的显示数字有一定差异,大约有1方左右的差距,但其显示稳定。

从1月中旬开始,设备区的质量流量计发生随机性波动,时间大约1—3分钟,当仪表人员到达现场后却回复正常,故障频率不定,大约1天左右,有时2、3天发生一次,领导也找不到原因,把其归于原油带水造成的。后来了解工艺,原油从储运外送到装置区时温度已经100多度,后经过换热器后温度大约150度,在经过质量流量计,虽然说是原油带水原因,但是其原油管线上的压力一直稳定,而且原油带水在储运的质量流量计处就能够显示出来,不明原因,始终无法维修,先前曾经投出查看过零点看到零点正常。

上个月偶值夜班碰到其类似的情况,当时是凌晨1:30左右接到电话,后匆忙收拾好装备到达控制室已经过去15分钟左右,其又恢复正常,查看历史趋势有大约3分多种的波动,其波形变化剧烈,大约超出稳定值上下40%的幅度,甚至有点电源短路和断路现象,由于恢复正常无法查看流量计运行状态, 偶怀疑是否接线松动或者有接线头接触不良现象,到现场查看接线良好,其是去年下半年刚刚改造的仪表,线缆是新线没有接头,由于流量计电源是220V供电,信号电源是卡件24V供电,使用万用表检测都正常。实在找不去原因,在控制室里坐等了半个小时没有出现异常就返回了。

白天交接班告之领导,领导说是原油带水原因,后也没有细细考虑,不过近来多出出现这种故障,偶在值夜班处理时曾经和工艺人员说是原油带有杂质可能是铁质杂质原因造成的,因为质量流量计的U型部分在上部安装,若管线中含有焊渣或者其他铁质物质在U型管前被阻碍,间歇性的受到原油吹动造成质量流量计检测线圈震荡加剧,产生流量变化异常的状况,但苦于没有证据,也只是私下猜测。不知论坛朋友能否知道原因。

楼主:
喔,没有热心朋友帮忙么,顶起来。

网友A(2012-03-08):
可以在检修的过程中拆下来检查一下内部么

网友B:
1、质量流量计的U型部分在上部安装

水平管道安装时尽量减小流体缓慢流动带来的影响,

传感器的安装定位应将传感器的流量管朝下,

以免汽包的聚积和流体的缓慢流动引起传感器的振动。

如图:

2、可能原油带有杂质可能是铁质杂质原因造成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妨加个过滤器

3、质量流量计的测量原理是测量振动频率来测量流量的,

所以传感器的位置应离电动机至少6m以外,

另外在最传感器附件加管道支撑,减少振动

网友C:
多谢各位的帮助。

现在这台流量计倒是好了已经20多天了,再也没有出现突发性跳变的现象,也不知是不是杂质的影响还是其他的原因,至于质量流量计本身是否有原因估计也就这么着了,装置大修时可能查看估计几率不大,因为没有人原因查看运行好的仪表的性能,即使先前出现过故障也就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