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PLC VS FSCG05 485 控制无级调速有人做么 求简单程序样例。

楼主(2012-02-05):
台安PLC VS FSCG05 485 控制无级调速有人做么 求简单程序样例。

网友A:
你先得明白变频器功能以及控制方法~用电位器调的是一个输入的可变化的 10V电压通过设置变频器之后,调节电位器输出不同的电压,就会对应不同的变频器频率输出,从而达到无极调速的目的。PLC控制无极调速只是用模拟量做了一串数字(变频器牌子、型号不同、数字也不同)对应10V电压变化,在程序中把那串变化的数字输入到电位器的输入端子上就能实现模拟量控制。

楼主:
谢谢 楼上 回复 台安PLC 和 FSCG05 485 多段速控制(大于7台变频器)主要考虑到外挂AD模块既增加成本又接线繁琐 故考虑采用RS485模式控制 台安60H-A与FSCG05(原康沃变频器、后被博士力士乐收购)均支持Modbus通讯协议。无奈对此不了解。因此求简单程序样例。实现简单启动 调速目的。

楼主:
电话给台安技术服务。人家说这个真没有做过。人家只做自己家的(台安PLC对台安变频器)1对1啊~做好我自己~

然后电话给博士力士乐。人家说这个真没做过。问他有案例么。让我电话什么计划部。电话计划部,人家又让我技术部高不懂 这些高工 天天在做什么。

楼主:
到底是 计划部 还是 技术部 你搞的我好晕啊总之就是没没没做过这么简单的要求都不可以么。求截图哦

楼主:
实在没人会弄 用S7 200 224XP CN 和FSCG05(康沃变频器)弄1个也行啊(摆个⑩桌⑧桌。不然半桌也行啊

楼主:
有木有高人发个 图图 表表 上来啊 醉后终于哦狠下心来 追加50分。就这么多了都拿去好了

楼主:
能不能做人啊 都 人家就给10分 就有人回复 我给50分没人理 。你们这些高工都麽嚒 是是傻 是不是傻啊

网友B:
可惜你是台安PLC,如果是台达的话,我可以帮你哦,7台变频器用通讯做应该很简单,Modbus通讯更方便。

楼主:
台达60点多少钱哦 实在不行............. 不行就转型了

网友C:
电话给台安技术服务。

楼主:
电话给台安技术服务。人家说这个真没有做过。他们不是傻 是真的傻啊

网友B:
还没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