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与HMI连接

楼主(2012-02-05):
   现有一台达 N2系列 变频器。想通过HMI来控制频率,不知道程序该怎么写,线要怎么接?还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楼上的变频器不是台达的吧。没这系列啊。变频器和hmi可以通过485通讯。台达的有详细介绍。但是没N2这系列。B,M,F,VE,C200,C2000.等是常用的系列。

网友B:
想通过HMI来控制频率,选择你喜欢的牌子,最好是能支持台达变频器通讯的,HMI编程的时候,选择设备时选择台达,通讯线安说明书来接,就能通讯上,然后再HMI上直接作你用的控制控件就可以,,很方便。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楼上的变频器不是台达的吧。没这系列啊。变频器和hmi可以通过485通讯。台达的有详细介绍。但是没N2这系列。B,M,F,VE,C200,C2000.等是常用的系列。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楼上的变频器不是台达的吧。没这系列啊。变频器和hmi可以通过485通讯。台达的有详细介绍。但是没N2这系列。B,M,F,VE,C200,C2000.等是常用的系列。内容的回复:

看了一下说明书,确实不是台达,是台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通过HMI来控制频率,选择你喜欢的牌子,最好是能支持台达变频器通讯的,HMI编程的时候,选择设备时选择台达,通讯线安说明书来接,就能通讯上,然后再HMI上直接作你用的控制控件就可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