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AB的PLC问题想要咨询,懂的大虾帮忙了。

楼主(2012-02-05):
问题一:1794-IB16,1794-OE4等模块在一起的时候,底座用的是TB3的底座,模块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个连接片的,这个东西要不要单独买的? 问题二:1794的IO模块,数字量和模拟量模块,我看好像是不能用同一个电源的,1606-XLP72E这个电源模块上有2个套正负电源输出,这2个输出是不是独立的?能不能分别给数字量和模拟量供电,还是这2个电源输出实际上就是同一个电源? 问题三:有没有关于1786-TPS T型分支器的资料,我一直找不到这个资料,我要做控制箱,不知道这个尺寸,不知道怎么留位置? 问题四:AB-7006 Modbus模块是不是可以像IO模块一样,直接挂在IO模块后面,还是要单独作为类似ControlNet总线模块那样直接挂在ControlNet总线上的? 以上问题对于做过AB系统的人应该是小意思了,望懂的大虾帮忙一下。 我现在的系统CPU是1756-L61,CPU,通讯冗余,IO模块是1794系列模块,要是有兄弟做过,我们可以谈一个价格,做一个有偿技术支持,因为接下去项目实施过程中应该还有很多问题存在。谢谢各位。 我的QQ是:1528457052

网友A:
连这些都不懂就接项目???

网友B:
我还真不懂  路过路过

网友C:
问题一:底座之间的链接没有额外的附件,模块的左侧有一个可以推出的连接端子,用于顺序连接底座;

问题二:AB推荐不要使用一个,但是实际工程中,没有高精度的要求,其实用一个是可行的;一个电源的输出是否分开并独立,请咨询电源成家关于两路输出的整流及变压是否独立;

问题三:TPS的大小在AB网站上可以找到相关资料,你也可以提供邮箱,我会提供给你一些图纸资料;

问题四:AB7006单独作为Controlnet的一个节点,直接与TPS连接;

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158558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