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980变频器ERR12故障

楼主(2012-02-05):
这台VLT2980变频器,开机启动带不带马达,会报ERR12,同时监视IO为几十安到一两百安在跳一直上,最后ERR9停机。有时开久了机子,再启动IO不跳了,就不会报ERR12,输出电压正常为。估计电流检测问题,但是我打开机子看了很久,没发现输出电流检测电路。UVW直接由模块就接到输出端子,没有任何电路,请教高手们指教这种变频器检测输出电流是怎么设计,哪一部位是检测电路,大家帮帮忙,讨论讨论,我找到了帮故障一定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网友A:
输出电缆穿过电流互感器,一般采用的是罗克威尔的,那三个就是,你测量一下静态输出如何?平衡不,如果不平衡先更换,再测量后级放大电路,电压比较电路正常吗?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输出电缆穿过电流互感器,一般采用的是罗克威尔的,那三个就是,你测量一下静态输出如何?平衡不,如果不平衡先更换,再测量后级放大电路,电压比较电路正常吗?内容的回复:

这个变频器输出没有电流互感器,现在就是找不到哪部份是电流检测!

这里有个帖子跟我的差不多,但是没解决!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709/6-A41E-7156DBEF599E-1.shtml

楼主:
没人来讨论哦!高手高手在哪里?

网友B:
输出的三根线穿过分别穿过三个圈圈,那这个三个圈圈就是霍尔传感器,就是这个圈圈坏了,咱们自己购买那个圈圈的价格跟买个模块差不多,我刚刚咨询并维修过,建议直接换模块得了。

网友C:
4楼的什么人啊,问题都没查清楚,就要别人换模块,建议送厂家保修,如果确认是电流检测元件坏了,跟换也是很便宜的,不要动不动就换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楼的什么人啊,问题都没查清楚,就要别人换模块,建议送厂家保修,如果确认是电流检测元件坏了,跟换也是很便宜的,不要动不动就换模块!

你查询了、咨询过单买rockwell的霍尔的价格么?先问问吧,我刚刚咨询维修过 ,声明一点:我跟danfoss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B:
补充一下,一个霍尔价格大概500-1000不等,零星采购价格是高了点,整板1000,这个要看你坏了几个霍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