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是否合格

楼主(2012-02-05):
我们工厂新建。没有地线,我在厂房边打了一个1.2米的角钢在地下。是否能达到效果。如果通讯线的屏蔽也用这个地线呢??

网友A:
可以达到效果,通讯屏蔽线不要和强电走一条地线,会受到干扰。

网友B:
转载(地线的简单制作方法):

方案一:打地桩
1、在机房附近把4根或更多2.5m的角钢(45mm*45mm)沿直线打入地下离地面80cm处、每根角钢相距2m。
2、用扁钢(30mm*3mm)将4根角钢串联焊接在一起。
3、用镀锌扁钢(30mm*3mm)焊接有角钢的任意角作为地线引线引上墙面2m处。
4、电阻测试仪测量地网阻值小于等于4欧姆,否则,加桩或用田字格加以解决。
5、用25mm平方的铜芯线与地网引线通过铜线鼻接牢引入室内。
6、接入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
方案二:埋紫铜板
1、机房附近挖250cm*150cm*300cm的深坑,坑底洒一些氯化钠,埋入紫铜板(1500mm*600mm*3mm)。坑深以见水为准,但至少大于200cm。
2、把扁钢(30mm*3mm)和紫铜板用铜焊锡焊接在一起,引出地面作引线。
3、把镀锌扁钢和扁钢引线焊接在一起,引出墙面2m处。
4、测试仪测量地网阻值小于等于4欧姆。
5、用25mm平方的铜芯线与地网引线通过铜线鼻接牢引入室内。
6、接入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载(地线的简单制作方法):方案一:打地桩1、在机房附近把4根或更多2.5m的角钢(45mm*45mm)沿直线打入地下离地面80cm处、每根角钢相距2m。2、用扁钢(30mm*3mm)将4根角钢串联焊接在一起。3、用镀锌扁钢(30mm*3mm)焊接有角钢的任意角作为地线引线引上墙面2m处。4、电阻测试仪测量地网阻值小于等于4欧姆,否则,加桩或用田字格加以解决。5、用25mm平方的铜芯线与地网引线通过铜线鼻接牢引入室内。6、接入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方案二:埋紫铜板1、机房附近挖250cm*150cm*300cm的深坑,坑底洒一些氯化钠,埋入紫铜板(1500mm*600mm*3mm)。坑深以见水为准,但至少大于200cm。2、把扁钢(30mm*3mm)和紫铜板用铜焊锡焊接在一起,引出地面作引线。3、把镀锌扁钢和扁钢引线焊接在一起,引出墙面2m处。4、测试仪测量地网阻值小于等于4欧姆。5、用25mm平方的铜芯线与地网引线通过铜线鼻接牢引入室内。6、接入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

网友D:
屏蔽接地线?有用吗?屏蔽要接到公用点才起作用。如果做重复接地,要2根以上的接地体,距离要在2米以上。重复接地是没必要的,只要你的零线做好。TN系统现在不强求重复接地。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接地体组织应小于4欧姆

网友F:
把角钢打入地下当做接地极可以,但要进行接地电阻测量,看是否符合接地要求,此外角钢最好使用多根焊接做成的接地网来实现接地。

网友G:
在地下冬季冻结线以下埋设一次接地网,并达到设计接地电阻值。在地面建筑物内各层距地面100mm处设置二次接地环形网,并与一次接地网多处连接。从二次接地网上向需要接地的设备引出接地线连接,以保证设备可靠接地。

网友H:
楼主的方法可行,但是信号屏蔽最好不要和电源地线一起;

网友I:
应该是可以使用,但是强电和弱电的接地要区分开,要分别作不同接地,否则可能会产生电磁干扰。

屏蔽接地要遵循一点接地的原则,系统的控制柜和子控制箱尽可能做到等电势,减少静电干扰。可以在柜间安装直径6平方以上连接地线用于平衡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