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R-E540模拟量设置参数

楼主(2012-02-05):
FR-E540-2.2KW的变频器关于模拟量参数设置:

模拟量信号线接的是4和5用4--20mA模拟量的信号.(因为用的是欧姆龙的DA08C模拟量模块所以只能用电流信号)看了使用说明书还是有点问题不太懂,想请教下各位:

里面的AU信号要怎么设置,设置在那个点上呢?说明书上说要AU信号ON时才有效.P180----P183里面全设置了4也没有用.是不是要把P73设置成4呢.可P73好像是选择电压输入的方式?求解

网友A:
也可以选择电压输入,把4-20mA并上个500欧的电阻就是2-10V,不妨试试试试,先能运行再说

网友B:
说明书上说要AU信号ON时才有效.,变频器输入电流控制信号,实际上也是转化成电压信号给CPU的,AU合上,多半是个开关,把电路板上电阻切入而已,这样把电流转换成电压给CPU,看说明书前面几叶多有介绍。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也可以选择电压输入,把4-20mA并上个500欧的电阻就是2-10V,不妨试试试试,先能运行再说 内容的回复:

谢谢!如果并上电阻,是否要把模拟量的输入线接在2和5之间呢.还是接4和5然后把4和5之间并一个电阻呢.新手上路,以前没用过三L的变频器.请多指教.

楼主:
能否把RH和SD短接然后把RH设置成4达到效果呢.请赐教!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宝贵意见了.我是把RH和SD短接.然后把P180---P182都设置成4.一试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