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位置控制的疑问

楼主(2012-02-05):
晶体管输出的PLC可以用来做位控,位控模块也是用来做位控的,我想请教下它们在使用中的差别,什么情形下用那种方式呢?

网友A:
位控精度要求比较高,响应比较迅速的场合一般用位控模块,成熟的位控程序已经做好在里面,直接使用就行,PLC来做位控,要自己写程序,因为PLC还要做其他事情,响应和精度都没有专用位控模块好。

网友B:
有个老师说过,定位模块就是一个简化版的PLC,你应该明白了吧?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在要求高精度定位的时候要用到定位模块。

网友C:
我靠 老大 你怎么到处发的啦,刚才不是有个帖是你的吗,唉我服了你啦

楼主:
我是新来的,头一次发帖,怕别人看不见就在台达和LS发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