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伺服锯切精度的问题。(8轴的)

楼主(2012-02-05):
                       公司里面一台8轴的伺服锯切机切出来的产品有的长有的短(大概在正负3个毫米之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做汽车的,鬼子的要求比较高,锯出来之后要和其他的产品配合焊接的所以.........。之前另外一台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发现联轴器的那个地方松了,后来解决了,可这次检查了机械方面确认没有问题,伺服是三菱的,机器是新的。问了厂家,他们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就是让我们确认机械方面的。
           本人在上家公司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伺服裁剪机。当时的情况是,时长时短的,后来厂家过来把伺服驱动器里面的一个参数调整了一下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参数,有懂的能指点下吗)
         想请大家帮忙想下办法

网友A:
都是鬼子的东西,让鬼子自己过来弄,中国这些爷不伺候的说。。。。。。。。。。。。。。。。

网友A:
厂家过来把伺服驱动器里面的一个参数调整了一下就好了,我想这个参数可能是增益之类的,因为只有这一个可以单独作用,别的一般需要相关的配合,你先找说明书看看,那些惯量比,增益之类的,一般机械反应过敏多与这些参数有关。

网友B:
   公司里面一台8轴的伺服锯切机切出来的产品有的长有的短(大概在正负3个毫米之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做汽车的,鬼子的要求比较高,锯出来之后要和其他的产品配合焊接的所以.........。之前另外一台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发现联轴器的那个地方松了,后来解决了,可这次检查了机械方面确认没有问题,伺服是三菱的,机器是新的。问了厂家,他们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就是让我们确认机械方面的。
           本人在上家公司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伺服裁剪机。当时的情况是,时长时短的,后来厂家过来把伺服驱动器里面的一个参数调整了一下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参数,有懂的能指点下吗)
         想请大家帮忙想下办法

你娃也混得太好啦,想用套套又不想了解一下套的原理 ,唉,你现在手上应该有资料的哇,时长时短是你的钢性差了点,你看一下书,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想成本低我建议你用CP1H,那样就只要2个PLC然后进行相互通信,你的精度太低啦,大概在正负3个毫米之间,这个新手都可以做的,当然这是在你机械在理论情况下是完美的,如果你机械没有做好,那累死你也做不出来 ,所以得看你那个钳工是工作多少年的,至少得10年以上,不然搞 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