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扫堂

楼主(2012-02-05):
我们这中央风井主通风机电机新安装运行一段时间后,再次启动有糊味及烟。电机1250KW,做实验都正常,塞气隙没发现异常。再次启动很快出现糊味及声音。最后判断电机扫堂。请问大家1250KW绕线式电机气隙用多厚塞尺?我们只搞维护,安装没经验。

网友A:
这个大的电机啊,电机出现糊味及声音肯定不能在使用了,因为不是搞电机专业的,一般这么大电机出现这种情况找电机厂做保养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的电机啊,电机出现糊味及声音肯定不能在使用了,因为不是搞电机专业的,一般这么大电机出现这种情况找电机厂做保养维修。

网友C:
真的挺大的 不好妄自下结论还是查查书表比较稳妥

网友D:
    点击扫烫手先找到扫汤的原因,是轴承还是电机端盖,再做处理,至于电机气隙找到一个Y500-4型号的,点击气息为2.1mm,不知道你的电机型号,给你一个参考。

网友A:
记得我们以前的一台2000多KW的电机因为电工不细心,把一个过滤网螺丝掉到电机里,导致电机烧损,话了10几万维修,一台这样的电脑上百万,所以建议你不要自己去检查维修,拉到电机厂做整体检测维修,大电机不像小电机。

网友B:
磁钢松脱了还是排列不整齐,,震动,或者过载引起的扫堂 ,我发生过这种情况

电机出现扫堂的原因也就是以下几点。
1、轴承间隙过大,有时空载可以但是加载后就出现扫堂现象。
2、电机轴质量问题,比如轴弯、轴刚性不够,出现离心扫堂。以及轴在加工时所留的伸缩系数不对。
3、定子铁芯出现跳动。
4、安装问题。比如端盖没有进口,端盖紧固偏心、变形。
5、转子铁芯偏心。或配重不好。出现离心扫堂。严重可以造成轴弯。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机.楼主还是交给电机厂家去处理吧.搞好了当然好,要是给搞坏了你自己想想有啥后果?再说这么大的电机,一般企业就是维修工具都不一定有.

网友F:
检查一下赶快修理吧,要是全坏了,修理可就麻烦了。。

网友G:
打开电机后端检查窗,检查转子绕组滑环、碳刷有无异常,要保证三相滑环各组碳刷接触良好,刷握压力均匀,碳刷在刷握中滑动自如,如果正常,就应上电机综合试验台检查,不要在现场检修和随意通电试验,弄不好损失很大,送专业电机大修厂最好。

网友H:
电动机的基础是否合格,电动机与所带的机械设备的中心是否找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们自己塞气隙没经验,瞎塞,最后还是原安装的一个施工负责人来了,联轴器从新找正,调整气隙,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