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西门子S7-300的ModbusTCP通讯问题,急!!

楼主(2012-02-05):
本人目前工程使用S7-300 PLC,CPU型号为315-2PN/DP。

目前需要用该型PLC通过ModbusTCP协议与我们自己公司某工业通讯管理机通讯(通讯管理机为标准ModbusTCP协议)。

但业主要求不可再增加额外设备及支付额外费用,因此专用CP通讯模块不能再加,不能再买ModbusTCP PN-CPU软件。

而S7-300PLC好像不直接支持ModbusTCP协议,因此需要自己编程,查阅西门子文档得知用FB63 FB64 FB65 FB66功能块能实现。

在这里小弟请有经验的高手给个编程思路,万分感谢!!刚接触这类东西就碰到这么个高难度问题,自己很难解决~~

网友A:
西门子MODBUS cp340 cp341  这些是做MODBUS通讯用 另外需要硬件狗和软件,这如果不增加,那你怎么实现。你选的CPU只是以太网,除非你自己编程<此处内容被屏蔽>MODBUS,但也得需要一个模块啊,本来我们一个股东开发了MODBUS库和执行文件,但是测试安装不怎么好用。建议你和业主谈谈。总的才10000多,大钱都花了,没有必要因为2顿饭的钱较劲。

网友B:
与我们自己公司某工业通讯管理机通讯(通讯管理机为标准ModbusTCP协议)。
那么你对自己公司的协议内容很熟的了,你只要在PLC中编好自己设备能识别的通讯报文,转换成ASC II,用各端口发出去,就完事了,找一下通用通讯指令,那个就是干这个活的,也可以说是万能通讯指令。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通讯结构是公司内部通讯管理机先读温度巡检仪,将得到的值放在通讯管理机寄存器中(ModbusRTU协议),然后该通讯管理机将寄存器存储的温度量写入S7-300的寄存器中(S7-300做ModbusTCP主站)。目前找到的资料是说用FB63 FB64 FB65 FB66功能块来编写,求一个稍微有点头绪的解答,顺便感谢楼上两位先~~

网友B:
顺便感谢楼上两位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便感谢楼上两位先~~

靠 你娃的,不想加怎么行的哇,要不你看一下你那个什么东西支持以太网不啦,如果不行我建议你在网上百度一下,我记得好像上次有人在中国工控网发过什么以太网转ModbusTCP协议的模块,不过还是得加钱的哇,

网友D:
楼主可以到下面的链接下载,参考下,不过要1MP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103/2011033020021300001.htm

网友D:
在给楼主一个链接!

http://www.***/pages/2011-08/d50644.shtml

网友E:
需要加cp340 或cp341  模块,到西门子网站下载资料,就可以了。有问题可以拨打400-810-4288    咨询。

网友F:
不加模块估计是很难实现,做起来麻烦的。

网友G:
通讯管理机只支持一种协议?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顺便感谢楼上两位先~~ 靠 你娃的,不想加怎么行的哇,要不你看一下你那个什么东西支持以太网不啦,如果不行我建议你在网上百度一下,我记得好像上次有人在中国工控网发过什么以太网转ModbusTCP协议的模块,不过还是得加钱的哇,

是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2310123900001-1.shtml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需要加cp340 或cp341  模块,到西门子网站下载资料,就可以了。有问题可以拨打400-810-4288    咨询。

不需要加 CP341 的, 你去找找 西门子 MODBUS TCP 资料, 管网上有,  你去下载,我真准备最近做这方面的测试程序, 不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