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海泰克触摸屏能不能同时控制多台变频器,如何做?

楼主(2012-02-05):
我的是一台PWS6600s-s,请问能不能同时控制多台变频器,如何实现?

网友A:
走485啊,多挂几个驱动呗

楼主:
哪位大佬能不能讲的详细点,如何去做?

我的触摸屏com2口连接FX2N PLC,想用com1口通过modbus通信控制三台变频器,三台变频器各自独立设置频率,感谢各位赐教!

网友B:
可以。com1设置成modbus通讯,485方式连接好三台变频器,各变频器用不同的站号区分,通讯时,用“站号:参数地址”的格式访问变频器地址,例如 2:40001,就是指2号变频器的40001参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