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I 232/7JC的接口跟PL<此处内容被屏蔽>85接口能直接通讯不?

楼主(2012-02-05):
安川SI 232/7JC的接口跟PLC485接口能直接通讯不?

那个232接口接232通讯是如果接线的?

网友A:
JC接口是什么样子的接口阿,是不是485?485只是一种接线方式,能不能直接通讯还要看二者支持的通讯协议一样不一样,一般都支持MODBUS,工业标准通讯协议,可以直接通讯,232通讯接线,三线制最简单,把GND接一起,另两个,TD,SD,对调接线。

网友B:
哦不会吧兄弟,啦,你百度一下不就知道啦,不过你那个安川你应该有资料的哇,不然你怎么做啦,

你这么问,那JC就是232 ,所以你得用一个232通信,接线就是交插接的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JC接口是什么样子的接口阿,是不是485?485只是一种接线方式,能不能直接通讯还要看二者支持的通讯协议一样不一样,一般都支持MODBUS,工业标准通讯协议,可以直接通讯,232通讯接线,三线制最简单,把GND接一起,另两个,TD,SD,对调接线。内容的回复:

那个接口是网线接口,不知道布线啊。。。手册上也没说明。。。SI 232/7JC是232接口的小模块。

楼主:
对:无聊的和尚关于哦不会吧兄弟,啦,你百度一下不就知道啦,不过你那个安川你应该有资料的哇,不然你怎么做啦,你这么问,那JC就是232 ,所以你得用一个232通信,接线就是交插接的内容的回复:

百度过啦。。。是232接口啊,网线的,不知道哪根是哪根,做过的人应该知道的,小模块的。

网友A:
对:EBN-中芯机械关于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JC接口是什么样子的接口阿,是不是485?485只是一种接线方式,能不能直接通讯还要看二者支持的通讯协议一样不一样,一般都支持MODBUS,工业标准通讯协议,可以直接通讯,232通讯接线,三线制最简单,把GND接一起,另两个,TD,SD,对调接线。内容的回复:那个接口是网线接口,不知道布线啊。。。手册上也没说明。。。SI 232/7JC是232接口的小模块。内容的回复:

找一找硬件手册吧,我前段时间做个这样的头,485通讯,用的5 7 8,这个都不一定相同的,希望有硬件手册的能告知。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回复内容:对:EBN-中芯机械关于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JC接口是什么样子的接口阿,是不是485?485只是一种接线方式,能不能直接通讯还要看二者支持的通讯协议一样不一样,一般都支持MODBUS,工业标准通讯协议,可以直接通讯,232通讯接线,三线制最简单,把GND接一起,另两个,TD,SD,对调接线。内容的回复:那个接口是网线接口,不知道布线啊。。。手册上也没说明。。。SI 232/7JC是232接口的小模块。内容的回复:找一找硬件手册吧,我前段时间做个这样的头,485通讯,用的5 7 8,这个都不一定相同的,希望有硬件手册的能告知。 内容的回复:

 谢谢啦!在官网上也没找到那个接线的说明。。。希望有做过的大哥大姐们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