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不能复位啊?

楼主(2012-02-06):
我是初学,望老师指导。X0=ON,Y3输出ON,Y2,Y7也输出ON。当X0=OFF时,Y3=OFF,但Y2,Y7仍为ON,这是为什呢?怎样编才对呢?谢谢。

网友A:
不用高级指令,只用普通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B:
有子程序的原因,这时可能X5已经得电。

网友C:
当X0=OFF时,子程序不再调用,那么子程序里面的程序也不被运算,Y3=OFF因为它在子程序外面

网友D:
X0接通,M0接通,Y3接通并调用子程序P0;执行子程序,因M0接通而使Y2、Y7接通(假设X5、X7是断开的)。
X0由接通到断开时,M0断开,Y3断开、子程序不被调用;由于子程序没有执行,故虽然M0已经断开,故不能使Y2、Y7断开。
所以,Y2、Y7保持接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X0=OFF时,子程序不再调用,那么子程序里面的程序也不被运算,Y3=OFF因为它在子程序外面

黄工说的对,楼主不用子程序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F:
             你这个很明显是调用问题,首先得说明你想怎么做,不是做一个出来我们分析 ,我们的答案也很多,所以请你把你想做的说一下,这样方便我们进一步回答

网友G:
没有玩过台达的-PLC,只能路过学习看看,你的要求好像在一起直接输出就行,不用分开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当X0=OFF时,子程序不再调用,那么子程序里面的程序也不被运算,Y3=OFF因为它在子程序外面

赞同

网友I:
需要确认X0、X5、X7是NO或者NC!因为用法上略有区别,所以光看程序是无法判断的。PLC在逻辑控制上,只有“条件满足就导通,条件不足不导通”的原则!

网友J:
主要是子程序调用问题,你可以改成子程序一直被调用。你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当M0断开时你的子程序已不再被执行,故其逻辑不能被执行刷新。

网友K:
哥,你把控制要求说一下···我们给你写几个实例你参考一下···然后在讲解一下的说···

网友L:
对:阿水关于没有玩过台达的-PLC,只能路过学习看看,你的要求好像在一起直接输出就行,不用分开吧 内容的回复:

你怎么知道是台达的PLC? 呵呵

网友M:
这么简单,还用什么PLC啊,简直浪费,装几个继电器就解决了。

网友N:
原因很简单,就是你的Y3为0的时候,就不能调用P0了,所以那剩下的2个一直为1

网友O:
受教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P:
这个帅哥 编程贼有意思了。看着我忍不住蛋疼起来

网友P:
我试了次你程序跟黄工说的是一个道理,黄工威武啊。

不过我感觉你这程序写的让我无比的蛋疼。无比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P:
我试了次你程序跟黄工说的是一个道理,黄工威武啊。不过我感觉你这程序写的让我无比的蛋疼。无比啊!

也有蛋疼得时候。

网友Q:
HPC-1000系列数显压力开关使用说明

使用条件:

压力开关有两路继电器输出,继电器是单刀双掷的接点。可以设定两个报警或动作点,压力高于设定的高位值高位继电器吸合,压力低于设定的低位值低位继电器吸合。

达到的控制功能

压力低于500pa启动增压,压力高于1000pa停止增压(不使用回差的使用方法,设定回差为0)。

继电器动作顺序

压力低于500pa,低位常开闭合,高位本身是闭合的,主接触器得电,设备启动增压;

压力升高,高于500pa,低位继电器掉电,但主接触器有自锁,仍然工作;

压力高到1000pa ,高位继电器吸合,高位常闭断开,主接触器掉电停止工作。增压设备停止。压力下降到500pa以下,低位常开接通,主接触器又得电工作。

使用一个继电器和利用回差的使用方法

如果使用一个继电器,也很方便地达到这个功能。这个时候可以利用开关的回差设定功能。举例来说:

利用开关的高位报警功能,设定一个回差和高位报警值,高位报警值减去回差值就是控制的压力范围。当高于设定的高位值时,高位继电器吸合,此时,串联在控制回路里面的常闭接点打开,断开增压设备停止增压,当压力下降到回差设定的范围的时候,高位继电器又失电,常闭接点又接通控制回路开始增压。

如果使用开关的低位报警功能,同样也可以达到要求。此时使用低位继电器的常开接点,当压力低于设定的值时,低位继电器吸合,常开接点接通控制回路开始增压,当加压到低位报警值和回差加到一起的值的时候,低位继电器又断电使控制回路断开停止加压。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