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载报警的问题

楼主(2012-02-06):
用420变频器驱动设备电机,由于设备上有许多凸轮,所以每圈的力并不均匀,如果在某个点造成变频器过载,但是由于惯性能够冲过去,那么在这个过载的点变频器是否会报警?是否会停机?如果报警的话是在这一瞬间报警然后恢复,还是持续报警并停机?

网友A:
报警是肯定的,但不会持续报警,只是在过载的瞬间报警,随后过载点过去之后,报警停止回复到正常状态。但间断报警对变频器冲击很大,会降低变频器的使用寿命,加速变频器硬件老化速度,建议更换大一点的变频器或者对设备进行改进,使凸轮受力均匀。